[家电] 导游小姐姐的小蜜蜂N-72音频被捅坏了.

楼主(2020-11-26):
   朋友的朋友是个导游讲解小姐姐,他说她朋友的音道输入口被捅了,能不能修。啥?音箱啊老哥,还好思想太邪恶了。小姐姐微信联系后拿到小蜜蜂扩音器。

正面,中规中矩,和一般的也差不多。

后盖白色,黑白配干活不累?

开拆四颗螺丝很容易。喇叭参数不详,估计4W左右。

电池容量还挺大的3000MA 18650。

主控型号。

功放和音频解码。

这么清楚点。

焊盘掉的妥妥的,还好是输入端子,地线完好。

魔力魔力转圈圈焊盘打个补丁。

想想这么焊上肯定比原来的机械强度还要弱,要是没几天又被捅坏了不是名声臭了?果断加加强钢筋。

加强后的样子,这么还捅没了我就没话可说了。

到此结束,不对感觉缺了啥,你们说对不?福利!福利!福利!

版权原因,敬请谅解。

网友A:
小姐姐的扩阴器真不错

网友B:
这样加固对那个洞的机械强度增加不大,乱捅的话还是会坏的

网友C:
这样瞎捅,上AB胶感觉都不靠谱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姐姐的扩阴器真不错

用拼音打字么?打错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加固对那个洞的机械强度增加不大,乱捅的话还是会坏的

我觉得可以了,再捅坏直接引线焊死,这么不留后患。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样瞎捅,上AB胶感觉都不靠谱

第一次没经验,估计往后肯定会注意了。

网友:
大力出神奇。

网友D:
福利图是导游小姐姐本人吗

网友E:
应该在后面用铜片焊一个限位减少往后推的压力!~

楼主:
引用 网友E:
应该在后面用铜片焊一个限位减少往后推的压力!~

其实不是的,看焊盘是横向作用力导致的脱落,如果是纵向力MIC的插头又限位。

网友:
搞点热熔胶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姐姐的扩阴器真不错

年轻人不讲语德,要耗子尾汁

楼主:
引用 网友D:
福利图是导游小姐姐本人吗

是滴。确实是本人。

网友:
感觉这样处理还是挡不住乱捅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