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请教:一款没有晶振的射频遥控器,怎么对拷?

楼主(2020-11-26):
一款卷帘门管状电机的遥控器,只有一只好用的想再添加一只,但拆开后却发现没有晶振,8脚芯片上有HY5819S A6BG0 字样,查不到资料也确定不了频率,有可以直接对拷的遥控么?

网友:
这个得用拷贝机了。管状电机一般不是滚码的

网友A:
那个黑色的X1不是晶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黑色的X1不是晶振吗

俺也不认识,x1黑色两脚元件,印字E45

网友B(2021-11-09):
引用 网友A:
那个黑色的X1不是晶振吗

那是编码芯片。晶振是亮面的。

网友(2025-04-11):
引用 网友B:
那是编码芯片。晶振是亮面的。

那是塑封的晶振吧

网友:
看编号,x一般是晶振

网友:
这难道是滚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