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教] 当年上课玩的文曲星NC2600C排线断了拆修,顺便求一套这个机器的外壳

楼主(2020-11-26):
前段时间为了怀旧,收到一台不开机的文曲星nc2600c,拆开后发现屏幕小板的排线和屏幕排线全都断了,本来排线断了特别头疼,后来发现,这机器用的都是直排标准排线,顿时萌生维修想法

屏幕排线,因为屏幕排线长期折叠,已经断裂,是直接连在屏幕上的无法更换,想到一个简单粗暴的维修方案:直接剪断,然后把剪断处刮出铜线,就等于是金手指了,然后插进排线座,太薄了可以把原来金手指上面的硬塑料板一起压进去

屏幕连接主板的排线是17pin标准直列fpc,买了几条17p的ffc排线代替,因为小板那一端排线是直接压在板上的,我开始焊了一个排线座上去,后来发现上排线座之后就太厚没法装了,无奈又拆下排线座,直接把排线压到小板上,这里分享一个方法,不管是焊排线座还是直接压排线,就用138度的超低温锡浆,先吹化,再用烙铁刮一下,把焊盘上一层薄锡,然后涂上助焊剂,风枪开到150度,压上排线,吹就完了,如果是直接吹排线,吹完排线金手指上面那个硬塑料板会掉下来,排线压住很牢固,最后再涂一层绿油,固化之后加固一下更保险,不得不说,超低温锡浆真是神器,万物皆可吹!

因为怕排线座腐蚀接触不良,这里主板上的排线座,也是拆下来之后用重新用低温锡浆吹了个新的上去

这样这台机器就完美修好了

另外,因为我洗了下壳子,然后用吹风机加热烘干,结果把壳子吹变形了,还整个缩了一圈,现在主板还有别的零件啥的都没法装回去,有没有谁家有这个机器的尸体,或者外壳,求一套哇

主要是这两个面变形了

网友A:
失手了,温度搞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失手了,温度搞高了

哪知道这个壳这么不耐热,电吹风都能给吹变形了

网友:
文曲星太经典了,牛屎众多了

网友B:
哈哈  再解热拉回去。。。

网友:
洗就洗好了,何必要高温吹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哪知道这个壳这么不耐热,电吹风都能给吹变形了

可能外壳材质不怎么好。

网友:
叫你不用东西遮挡下。想起了老厮吹坏人家两个显示器的节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哈  再解热拉回去。。。

这就跟热缩管一样,整体缩小一圈,越拉越缩,变形越厉害

网友(2022-09-22):
终于找到修复方法了,回头拆了试试。多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