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漫步者R201T06 PCB V4.0 C101

楼主(2020-11-26):
这个是漫步者R201T06板板子坏了    拆里面的元件    能不能改成直流9~12V供电    如果能改  拆那些元件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个AC输入是变压器降压过的吧,看看变压器本身输出电压多少。
大概率拆了整流二极管就行。

网友:
漫步者真省钱到家,还在用单面,,

网友:
这板子是3路TDA2030放大,TDA2030A的工作电压最低正负6V,单9V可能带不起,12V可以试试单电源供电。

网友A:
正负双电源的板子改单电源 这可不好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正负双电源的板子改单电源 这可不好改

双电容浮地就行一个声道改成反相放大器喇叭反接

网友:
左下角AC IN上面4个二极管,右边两个大电解拆掉就行
然后要么准备两个参数一样的DC电源或者单电源改正负输出,某宝上有模块

楼主:
我可能没有说清楚

这个TDA2030A 拆下来单独怎么测好坏? 因为双12V的变压器烧了 怀疑里面有短路或者其它    现在 拆零件装配2个喇叭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双电容浮地就行一个声道改成反相放大器喇叭反接

没明白你这就话什么意思?

网友:
先确定板子是不是好的,随便找个6v-12v交流小变压器,单电压的也行,单电压的接板子交流输入上下两头中间地留空不接就可以了,试试板子能工作不

网友:
AC in那里看到了吗?

网友:
漫步者音箱做工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