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筒灯电源输出电容替换问题,求助!

楼主(2020-11-26):
筒灯打开后一直高亮快闪,灯珠正常。测试输出电压在105-117间跳动。原电解电容200v10uf,可以用手头现有的400v22uf电容替换吗?空间足够。

网友:
完全没问题

网友A:
未必能换,有些地方的电容对ESR有要求的,不是低ESR的换上去会发热厉害然后用不了多久就挂掉

网友B:
是电容坏吗,可以更换试试。

网友A:
还有有些温度高的环境里用的是耐高温的电容,普通电容换上去也用不久。你可以看一下原来那颗电容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比如颜色跟普通的不一样啦,还有上面的温度参数

网友C:
一般来说可以,不过确实需要考虑一下耐温。esr这里要求应该不是特别严格

网友D:
容量和电压都没问题,反正是死马,你试一下也没损失。
另外,你确定原电容坏了?怎么判断的?
我家的一个灯也是快闪,结果是灯珠问题,和变压器无关。

楼主:
感谢帮帮大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未必能换,有些地方的电容对ESR有要求的,不是低ESR的换上去会发热厉害然后用不了多久就挂掉 ...

ESR不懂,太高深了。红细胞沉降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电容坏吗,可以更换试试。

死马当活马,就怕BOOM,成瞎马......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有些温度高的环境里用的是耐高温的电容,普通电容换上去也用不久。你可以看一下原来那颗电容有没有什么 ...

应该是一样的。好像中都是105度耐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来说可以,不过确实需要考虑一下耐温。esr这里要求应该不是特别严格

好的,大佬!都是105度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容量和电压都没问题,反正是死马,你试一下也没损失。
另外,你确定原电容坏了?怎么判断的?
我家的一个灯 ...

半桶水,瞎搞,正常输出电压应该稳定的吧,忘记测电容两端的电压了。
灯珠全亮闪,没问题。
论坛级数全靠打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