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捡到这么一个玩意能改其它无线控制吗?

楼主(2020-11-26):
估计这个是用小遥控控制的。我只有这样一个板  能不能改成用电视机遥控  控制啊   用遥控器1~4分别控制4路  要改那些东西?

网友A:
无线模块换成自己的就行了。

网友B:
直接配对好像就行,应该是433之类的

网友:
好像是用单片机解码

网友:
没看到具体电路图,凭经验来说只换上面那个ydk-30的小板就ok,你参考下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06631

楼主:
下面大板DIP封装通过3个针脚连接小板  小板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线模块换成自己的就行了。

选什么样的模块  有图片吗? 要找到对应这个IC的无限模块啊  不知道是那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配对好像就行,应该是433之类的

上图是那种的?模块应该有很多种

楼主(2020-12-27):
引用 网友A:
无线模块换成自己的就行了。

把YDK-30这个小板换成自己无线接收模块吗?  那下面哪个单片机能识别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