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电视上的数字音频输出怎么连接光纤

楼主(2020-11-26):
电视上自带的数字音频接口,里面是平的,音箱自带的光纤线是那种两侧有凸起的插不进去,在某宝搜索发现也都是和音箱自带的光纤一样的那种插头,请问大家电视上的这种接口是用那种光纤的,和音箱的那种光纤能否转接。

这种方口

这种方口

里面四周是平的

里面四周是平的

这种两侧有凸起的光纤插不进去

这种两侧有凸起的光纤插不进去

网友:
考虑一下蓝牙发射器

网友A:
这个口应该是标准的吧
再找找位置叉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口应该是标准的吧
再找找位置叉叉

电视上的接口和音箱上的接口内部构造不一样啊

网友B:
最后一图那个胶帽拔了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后一图那个胶帽拔了没有,

拔了啊

网友:
小编为您介绍一款安全系数非常高的BAT钱包,之所以安全系数非常高是因为去中心化模式,BAT钱包文件或私钥可以脱离网络储存,比如可以备份在手机里,硬盘里,U盘里,网盘里,甚至拿笔写在纸上。
我们经常听说用户一般会把大部分数字资产存储到冷钱包,主要是为了安全的考虑,而把少量的数字资产存储在交易所热钱包,以方便交易,现在BAT钱包居多的是中心化钱包,用户的数字货币储存在交易所里,换句话说非常不安全,因为你不知道你的BAT钱包文件与私钥,交易所被黑客攻击或者自行关闭你是无能为力只能眼睁睁看这你的币子任由他摆布!
你掌握你的BAT钱包文件与私钥你的币子永远不会丢失,你需要交易的时候可以导入去中心化钱包网站或者官方PC钱包就可以转到交易所进行交易,这是最安全保证币子不会丢失的方法。
小编推荐您使用ETHMM钱包,它是去中心化钱包,只有掌握BAT钱包文件或私钥才能进入钱包进行接收发送。
ETHMM钱包可以从多种平台上进行登录,例如Android、iPhone、Windows。
ETHMM钱包官网: https://www.ethmm.com/

冷钱包3种解锁模式,任意一种都是最安全的最可靠的。
【keystore文件】:钱包文件+密码,导入支持去中心化钱包网站或者官方pc钱包就可以进行接收或发送。
【助记词】:助记词是随机组成的单词,可以直接解锁钱包。建议多抄几份在纸上。
【私钥】:私钥是一串随机独一无二的字符串,它可以直接解锁钱包进行接收或发送,您可以拿笔写在纸上。

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切记你的BAT钱包文件与私钥多保存几份,比如备份U盘里,手机里,电脑里,私钥拿笔写在纸上。
切记你的BAT钱包文件与私钥多保存几份,比如备份U盘里,手机里,电脑里,私钥拿笔写在纸上。
切记你的BAT钱包文件与私钥多保存几份,比如备份U盘里,手机里,电脑里,私钥拿笔写在纸上。

小编在互联网上收集了一些被黑客入侵的交易所,导致用户数字资产直接损失无法追回。
BTC-E交易所比特币交易量占全球的2.5%,被黑客入侵。
币安交易所被黑客多次入侵,也有人说是监守自盗。
比特儿现在的名字是gate,被黑客入侵,用户去总部维权无果。
著名的Mt.Gox中文名门头沟被黑客入侵,所有数字资产灰飞烟灭,用户无处申诉。
Bithumb韩国最大的比特币交易所2015年被黑客攻击,损失惨重。
Coincheck日本最大的比特币交易锁被黑客入侵。
2016年Bitfinex比特币交易所被黑客攻击。
Zaif日本知名
比特币交易所2018年被黑客入侵数字资产清空丢失同年宣布破产。
Coinbase2017年部分服务器被黑客渗透导致用户损失巨大。
Plus钱包门事件,(只要需要注册账户都是热钱包,没有钱包文件与私钥的都是热钱包)负责人关闭服务器导致所有用户币子丢失。

小编真心推您使用冷钱包,让你的币子永远专属你自己,在重复说一句,只要你的钱包文件与私钥不丢,你的币子永远不会丢。
BAT钱包,BAT冷钱包,BAT官方钱包,BAT在线钱包,BAT钱包管理,BAT钱包安全,BAT钱包掌管,BAT钱包设定

网友:
方向没对准,对准肯定能进去。
这个口都是标准的

网友:
凸起部分用锉刀修平点试试插得进去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