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最近搞了几个玻璃钻,万能钻,塔钻。小砂轮。

楼主(2020-11-26):
特别是玻璃钻,三角形的钻头,钻不锈钢很厉害。
头部的三角,是很厉害的合金,比玻璃硬,不钢硬。

普通的麻花钻,根本不敢钻钢,马上磨秃了1。
塔钻含钴也不知道怎么样。

网友:
我现在基本只用三角钻,太爽了

网友A:
金属钻孔建议配几支好点的含钴小麻花钻,塔钻只做扩孔用,不然尖头磨平整个塔钻就报废了

网友:
三角钻钻金属倒没用过,平时用的少,只是偶尔拿来钻下砖墙,基本上陶瓷都用圆形的玻璃钻了,混凝土直接电锤了。普通的宝塔钻头不耐用,头容易钝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金属钻孔建议配几支好点的含钴小麻花钻,塔钻只做扩孔用,不然尖头磨平整个塔钻就报废了 ...

赞成,这才是延长工具寿命的办法,不过塔钻的头部也是可以磨的,又不是很精密,即使手磨有点偏差也没问题

网友:
我也一大堆钻头,个人比较喜欢金刚砂钎焊开孔器和yg8麻花钻。钎焊开孔器可以接12v手电钻打混凝土,全程磨进去效率也还行,就是比较耗钻头。yg8麻花钻配合冲击钻突突突打墙也很爽,头够铁,耐用。

顺便晒一张抚摸用的钻头。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金属钻孔建议配几支好点的含钴小麻花钻,塔钻只做扩孔用,不然尖头磨平整个塔钻就报废了 ...

是塔尖秃噜平了以后就当扩孔钻用呢还是从不用塔尖只当扩孔钻用呢,这个得想想

网友:
那个叫钨钢,万能钻,电锤钻头头部都是有焊钨钢的

网友:
手上买错了,一堆欧文的镶合金钻头,硬是硬,但是刃锋利不够,钻金属不如含钴的全磨制钻头,钻陶瓷和玻璃倒是很快,买来准备钻不锈钢的,全是四和五毫米的,全砸手里了

网友:
好的瓷砖很硬,三角砖头打的很吃力,后来用了那种带金刚砂的开孔器,使用时要加水 的,那个就开孔就很容易了

网友B:
三角钻和霸王钻哪种好用?我看淘宝上这两种钻头功能是一样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三角钻和霸王钻哪种好用?我看淘宝上这两种钻头功能是一样的

同一种产品,叫法不同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同一种产品,叫法不同

不是,楼主的第一张图,右1是霸王钻,右2是三角钻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三角钻和霸王钻哪种好用?我看淘宝上这两种钻头功能是一样的

淘宝有的描述也不一样,两种同时卖的店家介绍说钻玻璃要用三角钻头,钻混凝土用霸王钻头寿命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淘宝有的描述也不一样,两种同时卖的店家介绍说钻玻璃要用三角钻头,钻混凝土用霸王钻头寿命长 ...

我也看到这种说法了,不过也有卖家说钻混凝土要三角钻,搞不明白了

网友:
这种怎么样。我都用的这种的!

楼主:
我买的塔钻是含钴的,希望好用。

三角钻那个头子很小,所以能用合金的。
如果整个钻头都是合金,要成本大很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看到这种说法了,不过也有卖家说钻混凝土要三角钻,搞不明白了

根据我的经验,霸王钻头形状同电锤冲击钻头一样,直刃,钻混凝土确实更耐用。
三角钻头尖头可以直接在瓷砖、玻璃上碰个小坑洞,易于定位,大钝角的霸王钻头加同心度不好的电钻会跳舞。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角钻和霸王钻哪种好用?我看淘宝上这两种钻头功能是一样的

不是同一种,三角钻是很尖的头。霸王钻类似我以前买的冲击钻头,比较方。

楼主:
三角钻是很尖的头,,,钻各种金属,非常厉害。好像也要加点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