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砂电源10V3.5A改220V输入

楼主(2020-11-26):
淘了两台高砂电源,10∨3.5A,体积小巧适合桌面,输入电压110V,改220V,卖家发了换件清单,但是没有教程,网上查了一下,有人发过比较详细的帖子,但是对于小白,还是比较难懂,因此打算发个详细教程,方便小白改造

卖家发的清单

网上买好配件

电容,场效应管我有备件,所以没有另外购买

上拆机图

改动只需要改输入部分,拆下电源板

找到需要更换的元件,拆下

拿出备件

换好备件,处理好

接下来处理变压器,初级两线并联,改成串联,把一边两根挑开,另一边只挑开一根,改成串联,中间焊接套根热缩管,另一根焊回去

变压器处理好之后,装回场管的散热片,场管的更换,耐压600以上就可以了,
主电容400-450V,100-150uf都可以

确认无误装回

通电试机,一次点亮

短接最大3.8A
充个电池试试

搞定收工

网友A:
功率这么小,体积这么大,做工这么复杂,有卵用?

网友B:
不错的电源。哪里买的?想买个体积小重量轻的电源,使用比较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功率这么小,体积这么大,做工这么复杂,有卵用?

芯片级维修常见供电5V,3.3V,1.8V,1.2V,所以用的到的人有用,用不到的人没卵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的电源。哪里买的?想买个体积小重量轻的电源,使用比较方便。

咸鱼大把

网友B:
闲鱼价格大多150元左右,我记得论坛出过几次,只要几十元一台。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闲鱼价格大多150元左右,我记得论坛出过几次,只要几十元一台。

我这个单价50不包邮,咸鱼前几天还看到70包邮的了

网友C:
个人感觉不是很好,第一是电压低,没有19伏以上的电压,修不了笔记本,电流也偏小。第二是三位显示,精度不够,而且电流电压还要切换。所以说做工虽然好,但是不实用。我上个月在淘宝撸了台四位,30V/5A的也就是140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个人感觉不是很好,第一是电压低,没有19伏以上的电压,修不了笔记本,电流也偏小。第二是三位显示,精度不 ...

看个人需求

网友:
这个做主板开发调试,或者是修手机好用, 缺点是表头只有一路,切换麻烦;

我有个安捷伦的小电源, 最高输出电压只有6V,5A; 但是调试单片机主板很方便

网友(2025-06-09):
R58 R14总阻值改为360K

网友:
电源的复杂性很大程度是为了实现屁股那个 外部控制接口 的功能,个人基本用不到。
后面的拨码开关是有致命缺陷的,如果接触不良,有概率切换成外部控制模式,但屁股那个接口又没接,电压有可能会输出高压,有烧板风险
我在维修高砂EX-375H2的时候,因为太老太脏,拨码开关接触不良,输出电压一直不稳,电位器久了也接触不良。
所以现在新款电源都是用编码器+组合按键设置模式+Lock锁的设计
还是不推荐整这么老的电源,要电压没电压,要功率没功率,而且表头精度也低,并不适合维修和调试设备。
日系的可调电源不该省的绝对不省,可靠性还是有保证的,适合生产老化用。

网友:
这个电源搞得太复杂,设计工厂用途,元件可靠性高,自己更换国产金属电阻出现坏了,改220V最好利旧原来的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