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在路上闲逛捡到一个三无产品

楼主(2020-11-26):
三无产品,什么都没有

这插头不用怀疑铁的,生锈了

在路上随手一扔,开盖了,一家三口

正面

背面

打磨芯片

不用怀疑坏的
因为保险炸了

拿回家看看,芯片没坏可能还有救,芯片坏了就凉了,九成九芯片是坏的
回家后开始检查,二级管短路,芯片也短路了,加个保险,其他都是好的
输出肖特基二极管

输出滤波电容

好了,不知道芯片没有可玩性,有没有高手能猜出来这个是什么芯片,电路图大概是这样的

R3R1两个电阻位置有可能调换了,为了看清楚走线,拆变压器不小心弄掉了

网友:
至少是芯片方案电源,比北京中关村中发知春电子市场里,低于15元单管自激式RCC电源好,零几年我在中关村易购商城买过山寨绿点电源,直驱XML灯珠反而温热,空载发烫,很像没反馈控制日光灯电子变压器不能空载。

网友:
看那两条大长腿,多妖娆多性感,配上金边黑风衣,绝了

网友:
半波整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