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威威的260螺丝刀手柄怎么样?

楼主(2020-11-26):
看大家,一般用的都是220的手柄,看威威还有这款260的手柄,不知道是否夹持更好些,求大神点评。

网友:
停产了吧!日亚没货!淘宝也没货好像!有借用过同事的感觉不错!他改了快接放便很多!

网友:
220是内置隐藏钢珠,这个260是外置卡箍+钢珠,理论上不会有太大的差别,但是造型的差别有点大,不知道哪种更顺手

网友:
260更顺手,卡的不紧,220卡的更紧!

网友A:
十几块够用了,唯一遗憾的是手柄用软胶容易破皮,用单头6.35批头最好用6MM12长的磁珠垫底插入手感会很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十几块够用了,唯一遗憾的是手柄用软胶容易破皮,用单头6.35批头最好用6MM12长的磁珠垫底插入手感会很好。 ...

使用同款,就是外皮有点软不好清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使用同款,就是外皮有点软不好清理.

这是什么品牌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