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ison] 影驰固态 PS3111主控 短接点在哪里

楼主(2020-11-26):
这块板的短接点在哪里

网友A:
正面两个铜点

网友B:
正面那2个圆饼点

网友C:
正面下方两个触点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面两个铜点

谢谢  我晚点回去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面那2个圆饼点

好的   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正面下方两个触点试下

谢谢  回去下工具试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回去下工具试一下

还有的板子在正面有四个触点的,分左上下,右上下分布.不好试,右上下较多些..祝你运气好点,不要碰到此类没标记的四个触点的..

网友(2022-01-29):
这个的固件发我一个呗楼主  谢了

网友(2024-09-24):
请教一下最后成功没,我这边一样的主板也掉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