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暴力拆卸--飞傲S9全密封式便携音箱

楼主(2020-11-26):
飞傲S9,购于十几年前,有年纪了,最近拿出来接了个蓝牙模块,才听几天就坏了,可通电但无声,想拆开来看看能否修修。

谁知道这个东西是全密封的,用的是胶水 !  胶水!  整个机身找不到一颗螺丝,想象可能在网罩下面。但网罩怎么扣也扣不开,只好用剪刀剪开网布一看,一圈的胶水。

好像还有一个可能,这个小标记可以扣扣看。

开了天窗了,看到线路了,但还是无能为力,手指都探不进去。

没办法了,大刑伺候!上铡刀。

这个最后的归宿是垃圾桶。

喇叭露出来了,2个小喇叭,估计1.5-2英寸。总算看到螺丝了。

估计这音箱唯一有价值的就是这俩喇叭了,拆下来备用吧。

很重的小喇叭,跟大多数便携音箱不一样,大部分磁钢都很小的。

拿在手里,跟艾特铭客小低音炮似的,差不多重。

里面塞了吸音棉,还有个倒相管。

磁性,没有做防磁。

这俩小喇叭,下次用个数字功放板,应该可以做对小音箱。剩下的箱体没有拆的必要了。

像不像机器人瓦利?

我的三把螺丝刀。

网友A:
没看到主板咋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到主板咋样的,

有空的时候再往下拆,本来想直接扔了,里面反正已经坏掉了,排线都剪掉了。

网友B:
感觉你这拆法不对啊

网友C:
感觉被忽悠了,想看的主板看不到吃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你这拆法不对啊

起码得大卸八块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被忽悠了,想看的主板看不到吃亏了

有空的时候继续拆,这塑料壳老厚了,里面左右2个圆形腔体都是密封的,得上尖嘴钳硬掰。

这就是个单口的乌龟壳,工厂先上电路板,然后涂一圈胶水,把上好喇叭的层板塞进去,然后再涂一圈胶水,盖上面板。这就是个一次性的货。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空的时候继续拆,这塑料壳老厚了,里面左右2个圆形腔体都是密封的,得上尖嘴钳硬掰。

这就是个单口的乌 ...

又有东西折腾了

网友(2021-10-05):
楼主经验很不足,这个完全可以修复,人家的设计,喇叭单元都是中上水平的

网友(2023-02-01):
一圈胶水不要钱似的的,貌似只能强拆了吧。
感谢分享。

网友(2024-10-01):
胶水可以加热 酒精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