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电瓶亏电 发电机启动后电瓶充电电流

楼主(2020-11-26):
汽车电瓶亏点后很多坛友都不清楚发电机怠速到底能不能给汽车充电,能充多少电,前几天发了一个测试电瓶亏电后充电电流可以达到53.8a 很多人对这数值比较吃惊。
刚好翻抖音发现一个卖电瓶断电保护器博主发的电瓶测试视频 里面有很多关于电瓶科普视频

汽车怠速可以给电瓶充电吗?#汽车知识 #电瓶 #汽车电瓶 #汽车电瓶保护 #铅酸蓄电池  https://v.douyin.com/JQ6ka2q/ 复制此链接,打开抖音搜索,直接观看视频!
直接点击就可以看视频无须下载抖音

网友A:
我知道汽车怠速时可以给电瓶充电,因为汽车怠速工作时发电电压都是14V以上(点烟口插的手机充电器有电压监测功能),但没有想到怠速充电电流这么大,平常一直以为电瓶不亏电时充电电流也就3-5A吧,没想到居然有10多A。

网友:
发电机有稳压控制器,做多是输出功率达不到额定值,所以不管怠速还是行驶状态都能充电的,只是电流大小有区别,不过多来几次大电流充电电池寿命就成几何倍数下降!!!

网友B:
车少开, 停2天,电池电压在11.8V  , 是亏电了吧。

网友C:
发动机千几w的动力 给12v蓄电池供电????电流就这??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发动机千几w的动力 给12v蓄电池供电????电流就这??

关键发电机才12v 80a到150a 加上蓄电池受电能力有限,这电流已经很不错了。

好比出门发现满大街都是钱 但你就两支手 捡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知道汽车怠速时可以给电瓶充电,因为汽车怠速工作时发电电压都是14V以上(点烟口插的手机充电器有电压监 ...

一条发动机来的,条回到车壳的!看不清他是不是2条的,系统工作电流也是不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发动机千几w的动力 给12v蓄电池供电????电流就这??

电流由压差以及电池内阻,线路电阻决定

网友:
汽车电路本身就是低电压大电流,一般轿车发电机最大输出电流都是90A左右,蓄电池一般60Ah,
充电方式可以算是恒压充电,如果电池亏电,一开始充电电流确实很高
但是充电电流太大,电池内会出现极化,端电压快速上升,电流自然会下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车少开, 停2天,电池电压在11.8V  , 是亏电了吧。

12.8v属于满电状态

网友D:
我的发电机就150W,充电电流也就十来安。 楼主说的几十安应该是发电机启动的瞬间电流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发电机就150W,充电电流也就十来安。 楼主说的几十安应该是发电机启动的瞬间电流吧 ...

150w是摩托车吧  摩托车电瓶通常也就7ah

汽车都是80a起步到200a  汽车开音响车机就有20a电流 还不算汽油泵车窗升降电机 大灯空调

网友:
引用 楼主:
150w是摩托车吧  摩托车电瓶通常也就7ah

汽车都是80a起步到200a  汽车开音响车机就有20a电流 还不算汽油 ...

估计我记错了,我的电瓶是efb75A的。

网友E(2022-05-06):
引用 楼主:
150w是摩托车吧  摩托车电瓶通常也就7ah

汽车都是80a起步到200a  汽车开音响车机就有20a电流 还不算汽油 ...

汽车音响就几十安的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E:
汽车音响就几十安的电流???

汽车音响功耗是动态的,有些峰值几百上千瓦,但是平均才几十瓦,声音调小二十瓦声音都比较大。

真二十安持续耗电放歌耳朵都要振麻

网友(2022-06-07):
费电的车上器件多,所以每天开车是没问题的,就怕好多天不开的喔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知道汽车怠速时可以给电瓶充电,因为汽车怠速工作时发电电压都是14V以上(点烟口插的手机充电器有电压监 ...

车上充电,没恒流控制,全靠电池内阻“限流”,电池只剩10几伏、发电机电压14.5V,电流当然大了。

网友:
发动机正常使用就可以放心充电

网友:
汽车上就是傻充啊,发电机基本是恒压发电,只要和电池有电压差就可以充电了,电流看电池内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