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I7-3632和I5-3360M究竟哪个快?

楼主(2020-11-26):
I7装的WIN10,I5装的WIN7,两台笔记本同样的型号配置,编译同一个程序,I5居然比I7的快了3倍,这是什么意思?难道WIN10差到这种程度?

网友A:
I5-3360M是双核2.8G睿频3.5G,i7-3632QM是四核2.2G睿频3.2G,单核性能3360M更强。但是也就差个10%不到,三倍有点夸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I5-3360M是双核2.8G睿频3.5G,i7-3632QM是四核2.2G睿频3.2G,单核性能3360M更强。但是也就差个10%不到,三 ...

某编译软件有个滚动条,I5滚4-5次,I7滚15-6次,试了多次,同样的一个程序。

网友:
BUG10差距这么大

网友:
Intel Core i7-3632QM @ 2.20GHz>> Compare        4,467
Intel Core i5-3360M @ 2.80GHz>> Compare        2,962

网友:
睿频高,没记错的话两款cpu都是35w的TDP

网友B:
谁叫你要Win10 呢? win7不好得狠?一味追新的人儿。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谁叫你要Win10 呢? win7不好得狠?一味追新的人儿。

某软件必须要WIN10才能用,不然也不会装WIN10了。

网友:
单系统空载时候占用的资源就不对等,win10的对硬盘的读写频率还有内存占用比win7高很多,试试机械盘装win10,硬盘的声音响个不停

网友C:
是不是传说中双核高频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传说中双核高频软件

不是,已经测试清楚了,换成WIN7速度就比I5快一个进度条,可以确定是WIN10的原因。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已经测试清楚了,换成WIN7速度就比I5快一个进度条,可以确定是WIN10的原因。 ...

bug10。。。。。正二次体验半月,好不容易调教好一点点,感觉还是比8.1差

网友D:
莫非是win10的Defender没关?

楼主:
引用 网友D:
莫非是win10的Defender没关?

有这个讲究?去试试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这个讲究?去试试看?

那玩意实时扫程序,可能会慢了。
可以给编译的目录设置成白名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