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自制936电烙铁控制板 用直流电源

楼主(2020-11-26):
自制936电烙铁控制板,支持a1321发热芯,用19.5v直流供电,lm393做比较器,用电容和二极管做的自举电路nmos驱动,发现nmos发热严重,有谁知道什么原因么

网友A:
发热绕组不需要接在源极与地之间,直接接在电源正极和漏极之间就行了,可以取消自举电路(不需要伟哥帮忙)。

网友A:
如果是用936通用的发热芯(1321、1322),何必用T12控制电路?并且不适用于1321和1322发热芯。T12一体式结构,加热迅速,即使是间歇加热,也能在短时间内将温度提上去。反观1321和1322,这是分体式结构,功率比较小,加热效率低,如果再用T12的间歇加热方式,会使加热时间更长。建议设计成一直加热状态,到达设定温度后再断电恒温。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发热绕组不需要接在源极与地之间,直接接在电源正极和漏极之间就行了,可以取消自举电路(不需要伟哥帮忙) ...

老温的方法不错。但楼主可能不懂,或另有目的。

网友:
这图中的MOS要是发热严重的话,通常都是导通电压不够高。有示波器的话,测一下其G 极的波形就了然了。没有示波器的话,测C4 两端的电压看是否超过12V,不到的话就容易使MOS发热。

网友B:
看到楼主取消了这个电路原有的反馈电阻后,我仔细想了想,MOS必然是要发热了。
原因是当前端的比较器在没有检测到温度超过设定时,其输出(1脚)一直保持低电位,那么后端的比较器输出(7脚)就一直保持高电位。但这个比较器(LM393)的内部特性决定在它输出高电位时,其实它的输出脚是处于悬空状态。而这时MOS管与自举电路却构成一个振荡电路:MOS未导通之前,C4被充电,C4充电到MOS能导通时即止,而当MOS导通之后,C4又只能通过R5、R11、R7 放电,放电至MOS截止为止,周而复始。但在这样的振荡里面,C4的电压大多时间都是处在MOS的非饱和区,所以MOS必然发热严重。

网友:
匪夷所思的“自举”  ~

网友:
自举电路要在脉冲电流下才能起作用的.控制4线的加热芯不用自举,mos接到负极,正极接加热芯

网友:
像温总说的一样,4线发热芯的话,无需自举电路,直接用Nmos控制发热芯与“地”的通断,几年前应急做了个用358控制的最简化电路(7805之类的都没用)放手柄里,前几天用了下还正常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用936通用的发热芯(1321、1322),何必用T12控制电路?并且不适用于1321和1322发热芯。T12一体式结 ...

谢谢,手头上有之前留下来的t12板子,想用一下,就在t12的原理图上稍微改动了一下

网友:
这个帖子引来了一堆论坛大神啊

网友:
我也在diy个936的1321,不过我想搞简单点,直接用单片机adc。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到楼主取消了这个电路原有的反馈电阻后,我仔细想了想,MOS必然是要发热了。
原因是当前端的比较器在没有 ...

谢谢您分析,应该是这样原因。取消nmos gs之间电阻就不发热,但是nmos一直导通。

网友(2021-01-03):
电路太复杂了,mos驱动电压不够,把驱动电压提高10v左右可以解决发热问他, 改天我来给你们弄个手柄内置的电路

网友(2021-04-06):
这不仅复杂还不能用啊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用936通用的发热芯(1321、1322),何必用T12控制电路?并且不适用于1321和1322发热芯。T12一体式结 ...

温总的电路我改了下 用电阻加稳压二极管稳压,op07输出直接驱动mos开始加热的时候电流大mos发热.后来在op07后面接了一级图腾柱驱动效果完美

网友C:
6楼回答的是什么鬼居然还有人给加分。这是936发热芯,不是T12。
T12是因为温度采样跟发热芯串在一起所以才要求发热芯接地的。936的发热跟温度采样分开,所以发热部分只要受控就行,怎么方便怎么接就行。
2楼的说法就是对的,一般情况下Pmos用在上端控制电源,Nmos用在下端用来控制接地。
发热线接在电源跟N-Mos的D之间,Mos的S直接接地,运放如果用7805供电的话,输出可以直接接接到Mos的G,当然通过电阻更安全一些。Mos的G带大值下拉电阻防止空载导通。

网友(2021-08-06):
引用 网友C:
6楼回答的是什么鬼居然还有人给加分。这是936发热芯,不是T12。
T12是因为温度采样跟发热芯串在一起所以才 ...

说明你还是没看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