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请教电动工具里18650最大只有2Ah吗?哦哦明白了

楼主(2020-11-26):
为啥淘宝上能看到2500 3000毫安时的动力电池,而动力工具原厂没见过2Ah以上的?

发现博世有2.5的

其他品牌也有大容量的,但是不是随机配备,要单独买。。。。emmmm。。。。。

自己换也是成本挺高的。

网友:
有,但是很少,而且价格不菲。

某宝上面 你好好挑挑吧 ,99%  是马赛克电池, 实际一测 可能 1300  1C  容量电池。

出货量大,市场接受度高

网友:
目前大牌工具,基本好的索尼VTC6或5,3100和2500MAH,三星25R(2500MAH)用量最大,国产的用到亿纬的2500或2000也是非常不错的。

网友A:
怎么就没2a以上了

网友:
那种容量大的不是动力电池,而是容量型电池,不适合大电流放电,一般也就1C放电。

而动力电池动辄5C甚至10C的放电,甚至还有更大的,容量型电池用不了几次就爆安全阀了。

不要问我怎么知道的,我给朋友用波士顿5000mA的那款电池改博世电钻用,没几天就爆了,那玩意还号称5C呢。

网友:
贵到 2-10倍以上的价钱?谁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就没2a以上了

这是18650吗

网友:
自己做一组就好了 很简单  卖家点焊好 你回来烙铁弄一下 ,我就是自己做的 索尼C6  ……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18650吗

2.5a是18650,4a是21700,都是三星电池

网友:
三星和索尼都有3A的动力电池

网友B:
喜利得最近的新品都是高容量的21700的电池了
估计18650很快就会被大品牌淘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喜利得最近的新品都是高容量的21700的电池了
估计18650很快就会被大品牌淘汰了 ...

我主要想让12v产品容量大一点

网友:
自己做3A靠谱

网友C:
工具厂用30Q,VTC6的确实少,但用25R的不一抓一大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工具厂用30Q,VTC6的确实少,但用25R的不一抓一大把?

请问有哪家12V锂电钻使用25R吗

楼主:
三串锂电保护板 能否保证每一节都不过放?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有哪家12V锂电钻使用25R吗

5279大有的flex版,里面三星的电芯

网友:
引用 楼主:
三串锂电保护板 能否保证每一节都不过放?

厂家的东西,还管过放?灯闪了就充电,过放是厂家考虑的问题,不是使用者要考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中牧田壳子质量太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