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也用淘汰大屏幕手机DIY挂钟,效果不错

楼主(2020-11-26):
手机2年一换,大家都有很多闲置手机吧,孩子床头的闹钟摔坏了,刚好可以利用闲置手机来DIY闹钟。
手机用的小米MAX,屏幕面积够大,把不用的软件都删除了,乱七八糟的服务都关了,设置为省电模式,日常开启飞行模式,一个月左右可以联网一次,用来自动同步时间,同步节假日
手机设置为自动亮度,下载APP:  简黑时钟,  安装后APP会自己禁止屏幕关闭,保持常开状态    充电头前安装小米智能插座,每天设置充电2小时,刚好充电至95%,放电至30%,不太伤电池

手机的闹钟功能比其他所有的闹钟都强大,什么工作日闹钟,自定义闹钟,天气播报闹钟都可以有,试用了几天孩子非常喜欢

网友:
天哪,你这手机也用的太好了

网友A:
淘汰的平板更大,用起来会更爽。。。。。

网友:
这个方法好,学习了!感谢!!!

网友:
有点辛苦,没经验还搞不了。

网友B:
早就这么干了,上两个干货软件:薄暮微光,利用灰度遮罩模式,压制夜间亮光,避免夜间光线刺眼(哪怕最低亮度,也会过于耀眼),如果是OLED屏,可以大大延长屏幕寿命
Battery Charge Limit,可以设置充电阈值,但是要ROOT,小米的一般都能支持

网友:
已经用了几年了,使用的插座USB,24小插着,即然使用就也不在乎那点电量了。电池也一直放在里面,断电只能管1小时左右。

网友C:
我搞的是家庭监控,隐藏在门口装饰中,外置电源供电,24小时监控门口动向,快递来了还可以远程对话,哈哈哈哈。

网友:
不错,那个时钟软件很好看。

网友:
谢谢各位坛友推荐!

网友:
我改成监控的监视器,当显示器用。

网友:
我一台手机用来开着易微联然后一年后屏幕挂了。

网友:
以前用过这个

网友:
我怎么感觉你这手机还是太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淘汰的平板更大,用起来会更爽。。。。。

你们都OUT了,我都是用80寸的液晶电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早就这么干了,上两个干货软件:薄暮微光,利用灰度遮罩模式,压制夜间亮光,避免夜间光线刺眼(哪怕最低亮 ...

这个nb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早就这么干了,上两个干货软件:薄暮微光,利用灰度遮罩模式,压制夜间亮光,避免夜间光线刺眼(哪怕最低亮 ...

小米MAX  就用手机自带的 自动亮度刚好,晚上微光,刚好能看见,完全不影响休息     再说这个软件还能设置夜间模式,可以进一步降低亮度   用三方软件来设置充电阀值我不大放心,还是经常处于浮充状态    我现在是每天自动定时充电2小时    刚好放电剩余30%左右   充电没有充满90%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搞的是家庭监控,隐藏在门口装饰中,外置电源供电,24小时监控门口动向,快递来了还可以远程对话,哈哈哈 ...

这个也可以哦   直接手机摄像头   也可以三方摄像头,把手机当屏幕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米MAX  就用手机自带的 自动亮度刚好,晚上微光,刚好能看见,完全不影响休息     再说这个软件还能设 ...

你可以设充50的电量,我的红米就是能一直保持50%电量不动,三年多了电池都不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