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大家帮我想想修复楼道灯的办法吧

楼主(2020-11-26):
现在残缺的楼道灯 早已不能使用

残缺的拉绳开关 绳子都断了
楼道灯全都不亮找小区管理说让我们自己负责修复
这要想什么办法才行

网友:
如果线不行了抽不动就重新走套管明线

网友:
重新走个线的事

网友:
灯泡换成两个25W或40W的白炽灯串联,开关换成声控开关,这样用个十年八年一点问题没有

网友:
声光控最简单

网友:
线路没问题,就换个灯,开关估计也要换一个

楼主:
有些楼层的楼道灯 灯头还是完整的 我试过往上拧好的灯泡 让后拉开关上的绳子 但是灯泡没亮

网友:
这楼真够老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些楼层的楼道灯 灯头还是完整的 我试过往上拧好的灯泡 让后拉开关上的绳子 但是灯泡没亮 ...

估计开关不好了,这种开关容易受潮氧化的,换吧,改成声光控制更好

网友:
2块钱一条的明装线槽来一把,1平方电线来10米,3W阻容来两个,记得把电容换成400v,

网友:
太危险了,线一直都是带电的,还断不了,不太好弄,用表量一下看看有没有电

网友:
换个感应开关, 或是遥控开关就解决问题了。

网友:
换个声、光控开关,开关都省了。

网友A:
从楼主的对话推测,还是请电工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楼主的对话推测,还是请电工来吧。

这东西不好修复 打算用充电的led灯泡代替楼道灯

网友:
这下可以偷电用了。

网友:
电早就没有了吧.

网友:
这楼看着快拆迁了吧?
不懂电的还是请专业人士来弄,钱是小事,人身安全最重要

网友:
建议定时器加小功率的LED灯泡,或者声光控+小功率灯泡(6-8W足够了)

网友:
分体太阳能路灯,淘宝一大把,太阳能板独立在一旁。嫌分体太阳能路灯安装麻烦?那就一体的,手电一照就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