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买了个悦兔插座,拆开看看

楼主(2020-11-26):
买了个插座,不带线的,花了两块钱,拆开看看,发现好像设计有问题,开关没控制火线而是控制了零线

网友:
不用焊,能直接接还是挺方便的。

网友:
这种白送不要,最好砸碎扔掉,自己知道还好,别人不知道的接上大功率电器有可能会把家烧了

网友A:
乞丐版里很多2块多包邮的7孔无线,用上一个1块多的红包,随便买

网友:
以前买过,记得大概不到两元钱,一般的小家电可以用,最好不要超过500W

楼主:
就是不知道厂家咋设计的,开关不控制火线,控制零线

网友B:
正泰、德力西带线的也只要3块9,还可以用红包抵不比这个香?

网友:
顺便买一些220伏2安培自恢复保险丝PPTC,给微风扇和手机电源等专用,接2安培以上电器PPTC变成高阻态过流保护。

网友:
买来给电动车充电用很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正泰、德力西带线的也只要3块9,还可以用红包抵不比这个香?

没有吧,我买的带线要5元,还是兆牛的。

网友:
这个插排介于现代和传统之间 充满了自身的特色

网友:
我也刚入了一个,红包抵了后不到两块钱,一模一样只是没贴牌子标签。用作小功率还可以。

网友A:
我买的一样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乞丐版里很多2块多包邮的7孔无线,用上一个1块多的红包,随便买

买了不少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正泰、德力西带线的也只要3块9,还可以用红包抵不比这个香?

求告知

网友:
特价版均价1块多,买了10个了。

网友:
看形变程度估计厚度没到0.5,大概0.4,宽度应该3以上,横截面积足够带6A了,就是0.4比0.5来说太容易形变,用久了容易接触不良,一块一个的话肯定不亏啊,拆开关都值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乞丐版里很多2块多包邮的7孔无线,用上一个1块多的红包,随便买

乞丐是什么板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买的一样一样的

这个我也买了,这个线路正确,开关控制的是火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