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Zuk z2手机系统更新不了

楼主(2020-11-26):
之前Zuk z2 让我弄坏了,出于情怀淘了一台二手的。

1 手机在线更新系统,等下载数据之后,重新之后 绿条走了一小断 然后手机告知 安装失败。
2 用高通 9008 线刷,好像复制数据 提示写失败。
3 莫非 闪存 写不进去寿命到了?,但手机可以安装APP。
4 测了读写速度 好像也是正常的
5 手机还可以用卡刷,没有试过。

还有其它原因?谢谢

网友:
可能是扩容机

网友A:
楼主大师Z2 我的是Z1,去解锁说不OK ,就一直没有刷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大师Z2 我的是Z1,去解锁说不OK ,就一直没有刷机了

我刷得还是 ZUK 不需要解锁?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刷得还是 ZUK 不需要解锁?

要解BL锁,不解锁就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解BL锁,不解锁就坏了

我之前手机 也是ZUK Z2 没解锁 正常刷机。因为没有玩过BL 锁 所以这方面不清楚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之前手机 也是ZUK Z2 没解锁 正常刷机。因为没有玩过BL 锁 所以这方面不清楚 ...

那可能是你的已经被解锁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可能是你的已经被解锁过

1 是用高通 9008 刷的,一手自用,还有和老婆的Z2 手机 都可以刷的,所以因没有解过锁。

网友:
引用 楼主:
1 是用高通 9008 刷的,一手自用,还有和老婆的Z2 手机 都可以刷的,所以因没有解过锁。 ...

那我不清楚了。因为我没有使用过Z2我的是Z1还没有刷过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