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有线4K机顶盒搜台后能否自动分类为中央台,武汉台?电信IPTV机顶盒可

楼主(2020-11-26):
如题:武汉有线4K机顶盒型号:长虹 OTS-4K ,想重新搜索武汉有线所有台,打武汉有线客服96516,
客服说,按遥控器上 “菜单”键 →在电视上显示弹出的菜单上,选择 “设置”→“清除频道”→输入密码“1234”,再搜索。
结果全部搜台后,  电视中全部节目顺序都变了,很混乱。

打武汉有线客服96516,问能否分类选台,中央台,湖北省台,武汉台?有线电视客服要我自己编辑选台,但229个台,我一个一个编,不累死了。
武汉电信IPTV机顶盒,就可以分类选台,中央台,湖北省台,武汉台

请问各位老师,有没有什么方法,把武汉有线4K机顶盒型号:长虹 OTS-4K  搜台后,自动分类为中央台,湖北省台,武汉台? 感谢指点!

武汉有线电视以前是铜线入户,现在升级为光纤入户,看有线电视设备变为2个,一个光猫+一个有线4K机顶盒
武汉有线光纤光猫型号:成都康特电子高新科技公司  生产的 吉比特无源光纤接入用户端设备(GPON ONU)GPNB04

武汉有线4K机顶盒型号:长虹 OTS-4K ,密码:1234

网友:
我用电视机直接搜看CCTV4k,还有一个4k台一直在放电影的。

网友:
先恢复出厂默认 ……然后直接 电话报修 ……机顶盒的所有权是有线电视台的,用户只有使用权,再说维护基本上是外包给第三方施工队的,不用多想技术问题。
顺口说句:左方列表就是给你分类用的

网友:
我地安徽广电有线电视还是那种传统的界面,209套节目,可以手动编辑节目,按照自己的喜好编排节目,感觉比电信的IPTV界面用的更习惯。
比如央视,标清节目基本删除,几个大的省台卫视、安徽本地的标清和购物频道同样删除,因为都有高清节目了,然后重排顺序,oka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