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简单分析下两款BGA316转接贴的区别

楼主(2020-11-26):
坏固态拆了几颗64G 4CE三星3Dv3的黑片,做固态容量太小,浪费板子,干脆就贴3281做U盘吧,至少4k还不错。

于是用转接贴贴到SM3281上,结果没开出来,情况如下:

明明是4ce的颗粒,结果在3281上显示12个ce。

一即开以为是焊接问题,然后接连做了4个,结果全是这样。

然后我就觉得不对劲了。

为了找到问题原因,我连同转接贴一块拆下来在测试架上看了下,然后就发现了问题所在,也就引出了今天的这个话题。

目前市售的316转接贴大概有3种吧,我个人只用过2种,如下图:

左边是我早期用的,暂且定义为老款。右边的这种是最近才买的,暂且定义为新款。

为了研究区别,我分别做了2颗“三明治”,上测试架测一下。

先看一下老款转接贴做的“三明治”在3268M测试架上。

ce显示是完全正常的。

再试一下新款转接贴做的三明治

问题已经显现

新款的转接贴,转4ce的颗粒后,在单通道主控上,4个ce分布在0,1,4,5,这种ce布局,在8ce主控上能看出来,但在4ce的主控上,就会“溢出”,然后会错误地显示为12个ce。

再试下在双通道的固态主控上会是什么情况(58xt测试架):

这是老款。

这是新款。

总结一下:

2款转接贴,转接8ce颗粒是没有任何区别的,转接4ce颗粒,老款ce分布在0,1,2,3,新款ce分布在0,1,4,5。

所以,4ce的颗粒如果用转接贴,上双通道的固态主控,老款和新款转接贴转出来之后,虽然ce布局不一样,但不影响开卡;

4ce的颗粒如果转出来上U盘主控,老款转接贴没问题,新款转接贴会出现ce不连续的情况,而开不出来。

所以论兼容性,还是老款转接贴更强一些。

更新,顺便分享下速度。

写入几乎无波动,有点像MLC。看来三星称自己的TLC为3bit MLC,也不是完全在吹牛。

4k速度出乎我的意料,3281的U盘,这个4k是我见过最快的。

网友A:
看到这个我吐血的,难怪我用转接贴,新款的,转接BGA316的在IS903上面怎么双贴都不行,单贴就OK,虽然双贴ID都能认全,但是怎么都量产不了,

网友B:
大佬,这种转换贴,应该怎么对准1脚?转换贴的标记对准pcb1脚,颗粒1脚对准转换贴上的标志?先吹上转换贴,再吹颗粒?

网友:
固件合适了CE不连续58我不知道,46完全可以开满容量的,前提是不能出现奇数CE那种奇葩片(316没见过,272 真有)

网友C:
这种转接贴上2258H 是没影响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到这个我吐血的,难怪我用转接贴,新款的,转接BGA316的在IS903上面怎么双贴都不行,单贴就OK,虽然双贴I ...

哈哈,找到原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佬,这种转换贴,应该怎么对准1脚?转换贴的标记对准pcb1脚,颗粒1脚对准转换贴上的标志?先吹上转换贴, ...

完全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转接贴上2258H 是没影响的吧?

8ce颗粒完全没问题。
4ce颗粒,双贴肯定没问题,四贴八贴不好说。

网友D:
引用 楼主:
8ce颗粒完全没问题。
4ce颗粒,双贴肯定没问题,四贴八贴不好说。

幸好看到你这个帖子,本来打算把贴3268 bga316 4ce的用转接贴上3267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幸好看到你这个帖子,本来打算把贴3268 bga316 4ce的用转接贴上3267的

买老款的转接贴。

网友(2021-03-09):
新款272不晓得会不会也是这个情况

网友(2021-05-20):
大佬!学到了!我正在用三星的BGA316闪存用转接贴做U盘

网友E:
上次我发贴就问过这个问题,可以大佬们都说是主控或者人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上次我发贴就问过这个问题,可以大佬们都说是主控或者人的问题

哈哈。很多事情你只有亲自经历过,才能了解其中的真相

网友F(2021-08-13):
你叫老的那个转接贴设计的时候,CE分布我测试过,这种兼容性最好,最终选定的这种,不过当时布线参考的46EN的原理图,结果少了一根线,所以新颗粒的NVDDR2应该跑不了,导致新颗粒上去开卡失败,后续版本已经修复了,正在测试兼容性和速度,尚未生产,目前专心折腾新板子,哈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叫老的那个转接贴设计的时候,CE分布我测试过,这种兼容性最好,最终选定的这种,不过当时布线参考的46EN ...

江老板好!

你说的新颗粒指的是哪一代之后的颗粒?

网友:
引用 楼主:
江老板好!

你说的新颗粒指的是哪一代之后的颗粒?

开卡时只能nvddr2的,

网友(2022-09-23):
还好看见这个帖子,走了好多捷径

网友(2022-12-02):
目前红色那个也是新款,所以4ce上3281失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