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不开机的19寸三羚液晶电视机(SALNG DW-1978)

楼主(2020-11-26):
       近日和我长期合作的电脑城送修一台不开机的19寸显示器(实际是液晶电视机),故障为开机红灯亮黑屏没有声音。开盖仔细检查后,报价绿棕。同行同意,然后开工。

这是机子的身份证(型号)

这是拆开的全景图

驱动板特写,改机虽为杂牌机,但是用料还是不错的。

虽然是杂牌机,这应该是十年前或者说是最少五年以上的机子,当时的厂家最起码还采用的是电源+驱动板

改机电源部分为传统的IP二合一电源板,用料还是比较扎实的

要说这机子整体不错,唯独这喇叭把整体品质拉低了,如果喇叭稍微好一点,这机子可以媲美品牌机。

维修好后开机的样子

个人认为液晶电视机当显示器用,效果还是不能和专业显示器比,纵观这画面赶不上我的LG显示器。

来个品牌特写
对了,最后忘了告诉大家,改机的故障是开机键损坏,根据本人一贯的维修风格,把机子上的七个按键全部更换。这样比较维修比较把稳。

网友:
70元就换几个按键也是赚翻了

网友:
报价绿棕是行业术语吗?不是电阻色环吧

网友A:
收51?不应该是绿黑50吗?

网友A:
颜色准的好电视机还是很多的,我都是客厅82寸巨屏直接用电脑看节目,不要太爽。杂牌电视的颜色当然不能比。

网友:
开机键损坏

网友:
电源板能省的就省,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收51?不应该是绿黑50吗?

粽是乘10,所以是5*10=50:lol::lol:

网友:
引用 网友A:
颜色准的好电视机还是很多的,我都是客厅82寸巨屏直接用电脑看节目,不要太爽。杂牌电视的颜色当然不能比。 ...

4K的话,上四台主机和分屏器,分成四个人用的电脑桌面。网页编辑的话一台主机也够,可以分成三四个网页窗口编辑,或者四功能,查看网页,OCR识别急速录入文本,截图编辑,网页脚本检查等。

网友(2022-12-19):
哪位朋友知道这个牌子的遥控器是什么型号

网友:
哪位朋友知道这个牌子的遥控器是什么型号的

网友:
这个牌子的遥控器哪位朋友知道什么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