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 七年五块电瓶终于忍无可忍动手查别克小英朗漏电…

楼主(2020-11-26):
别克小英朗七年用了五块电瓶,当地五块电瓶小心翼翼用的时候还是一年多快完球了,终于克服懒癌动手查耗电…话不多说,先降下正副驾驶车窗,断电,断开负极接线,我装了断开器比较简单!然后找两根长电线接在电瓶柱和断开的引线上,把引线扯进驾驶室,坐进副驾驶,然后短接两条扯进来的线遥控钥匙上锁,上万用表,调到10a的电流档,表针连接两根线,这时可以看到电流有几安培,还是很大的(注意千万不要调到毫安档,不然就拆万用表换毫安保险吧)这是因为车辆还没进入休眠状态,各个电器还在用电,此时我们就应该弹出一根烟,安安静静的等待,思考思考人生,打开正副驾驶窗目的就是散烟味呀…一键落窗的就飘过吧!5分钟左右看到电流降到200多毫安,这肯定不对,查下资料说的一般车辆自耗电在45毫安以下,高档车80毫安,怎么办呢,当然拔保险了,先把以前装的故障灯消除器拔了插在obd上的,好家伙一下降了一百多毫安,看来就是他耗电了,因为我之前外部保险都测试过了,拔掉一个加装的耗电设备和一键升窗器,所以电流降到了80多毫安,过了一会车辆进入休眠后电流显示9毫安,因为车辆有防盗系统,这点电流在允许范围内,至此检查结束,提醒下爱改装的朋友们,用电设备千万不要直接接到电瓶正负极。

网友:
恭喜!找到了故障原因.

网友A:
你加装的东东都是接电瓶?厉害厉害!

网友B:
好好的消什么故障灯?改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好的消什么故障灯?改啥了?

油改气,跑长途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加装的东东都是接电瓶?厉害厉害!

有一个走的电瓶线,懒省事没走室内

网友C:
补牢晚了。5个电池,2个就应测了。上千块没了

网友:
叫你乱改装

网友:
我的小夏利6年了还是原来的电瓶。

楼主:
引用 网友C:
补牢晚了。5个电池,2个就应测了。上千块没了

那你说!只要馈电过一次,电池感觉很难过冬…

楼主:
引用 网友C:
补牢晚了。5个电池,2个就应测了。上千块没了

现在准备上72安锂电,我就不信治不了它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一个走的电瓶线,懒省事没走室内

一看就是氙气灯 这玩意就得接电瓶 别处电流不够

网友:
传说中的一逗到底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准备上72安锂电,我就不信治不了它

不瞎折腾,就是原型号的电瓶对付个7、8年都没有问题。
实在没必要用大容量的电瓶。
我的是老08款,从来没有改动过任何电路,目前第二块电瓶还在用呢,

网友:
OBD接口,只有唯一一个电源,就是常电,也就是电瓶
在上面接一些做工不好,没有低功耗的设备,亏电太正常了

网友D:
现在好多新车行车电脑不能断电的,都200ma待机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准备上72安锂电,我就不信治不了它

锂电那机舱,那么热的环境,你不觉得危险?
如果你的电瓶在后备厢的还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现在好多新车行车电脑不能断电的,都200ma待机了

所以现在新车的电瓶容量普遍变大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你说!只要馈电过一次,电池感觉很难过冬…

确实,12年老吉利的车,8年了电瓶都没换过;4年现代,双十一刚刚换了电瓶。
差别就是吉利都开的自动大灯,从来不熄火在车上听歌,而现代就是年初有一次挂N挡熄火忘记锁车搞得没电,冬天就打不着了

网友:
新手司机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