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拆个时钟?温湿度计?型号: HTC-1

楼主(2020-11-26):
仓库看温湿度用的,摔了下显示 乱码了

用一个7号电池

卡扣,直接抠开

屏幕一角碎了,没的修,叫他9块9包邮 自己撸个回来补上完事

牛屎够圆

END

网友:
我撸的那个貌似和这个差不多,两个电池的位置,只用了一个,装个一节镍氢

网友:
温度NTC探头,湿敏元件都有,常见的温湿表。

网友A:
校准标签估计也是做做样子而已,这玩意没法校准吧

网友:
拼多多9元9包邮的温湿度计了

网友:
这种有个问题,时间走着走着,过段时间就复位了

网友:
这东西怎么校准?

网友B:
接个点阵屏,不知道会出什么效果

网友:
这种准确度不是很高 家用玩玩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校准标签估计也是做做样子而已,这玩意没法校准吧

最多标注数显字数等于多少,好像校准价格不便宜,我父亲做过类似的万用表校准。类似楼主温湿度计我在附近市场买过两个,一个时间有点缺笔画,至少温湿度能显示,另一个没啥问题,我买的最大只能70摄氏度,最小0摄氏度,如果在日常生活中要校准,只能接近海平面冰水混合物,开水会超过最大量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校准标签估计也是做做样子而已,这玩意没法校准吧

这种允许误差比较大,或者说是用一个标签来对它进行管制

网友:
这也能校准???

网友:
以前用过个可以看时间日历阴历温度湿度的,还不错

网友C:
校准可能是比较笼统的说法,送检统一称为校准。对于这类不能调校的量具,比如楼主这个表 玻璃温度计 一般卡尺 机械压力表等等,这个标签更应该称之为校验合格标志
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校准可能是比较笼统的说法,送检统一称为校准。对于这类不能调校的量具,比如楼主这个表 玻璃温度计 一般卡 ...

就是这么回事

网友:
这种温度还好点,湿度显示误差很大,没啥用

网友:
原来htc除了做手机还做温度计

网友:
竟然有校准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个点阵屏,不知道会出什么效果

记得有个高手干过类似的事,老站有个帖子就是换某电子产品的屏幕,没有合适的屏,那位大神通过单片机重新处理原屏线数据转发给新屏显示

网友:
偶有个一毛一样的,现在出现自动在摄氏、华氏之间来回切换,拆电池、捅复位键都搞不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