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 RadioShack TRS-80古董电脑连接磁带录音机存储数据方法

楼主(2020-11-26):
可能是上次维修改造古董电脑TRS-80 Model 100入了魔吧,突然对老电脑入了迷,今天决定先为它增加一个外部存储设备。首选当然是录音机了,这样才能与“老古董”三个字匹配嘛。

先来看看它的图纸,8芯接口实际用了6芯,这种接口手头没有接口定义,而且在网上也没有找到,只能自己判断了:
1、输入两芯,两个限压二极管D5,D6可以作为判断引脚的依据;
2、输出两芯,一个3.3K的输出电阻R55可以作为判断引脚的依据;
3、控制线两芯,通断状态可以作为判断引脚的依据。

首先找到输入输出的地线,它们是相通的。把8芯插头插好后两脚两脚地测量,找到后画个草图标注出来:

然后打开电源,进入BASIC后输入命令:motor on,打开马达控制,找到第二组相通的引脚:

输入命令:motor off关闭马达控制,再次测量确认,在图上标出:

输出串联用于控制马达电源的通断,大概接线图如下:

接下来关闭电源,把万用表打到二极管档,找到到正反向压降均为0.74V左右的那个引脚,标注:

打到20K电阻档,找到正反向约3.3K欧的引脚,标注:

好了,现在把线材做好,找了台夏普的古董砖头录音机,连接试机:

编写一个简单的测试程序,让电脑蜂鸣器发出一段“哔哔”的声音,并保存到内存中,名为“beep.ba"的程序文件;手动把磁带转到刚好走过带头的位置,因为电脑不能识别带头带尾,按下录音键待用。确认无误后输入:csave "beep.ba"后回车,录音机动作了,一会儿屏幕显示:OK,存盘成功:

拔出控制线放音试听,喇叭发出一串电子噪音,应该是成功了,再把带子收回供带盘,插好控制线,按下播放键待用。电脑输入:NEW,回车清除内存,输入:cload "beep.ba",r后回车(后面加了一个“R”是让它加载完直接运行程序),录音机动作,电脑蜂鸣器发出一阵阵类似于以前用电话拔号上网的噪音,屏幕显示“找到XXXX”,加载完成后运行程序并发出“哔哔”的声音,加载成功:

接下来测试多个文件,看电脑能不能找到其中一个。把一个名为“bud.ba”的程序记录到后面的位置,输入加载命令:cload "bud.ba"后回车,录音机动作,屏幕显示:skip: beep(跳过名为beep的文件;接着显示:found: bud(找到名为bud的文件),加载完成,测试正常。

相关存储用的磁带机 Panasonic RQ-8050拆解: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32839

补充内容 (2020-12-1 08:37):
最近测试将立体声磁头改成反相串接的方式替换原单声道磁头后,底噪大降,信噪比大幅提升,频带也宽了很多,磁带读取数据变得容易多了,稍后我将会在论坛里发布改造过程。目前已找到该端子的接口定义了,现上传方便用得上的坛友,以后不用这么麻烦去自己测量了:

网友:
LZ高手,在此膜拜了!

网友:
高手,反正我一点都看不懂...

网友A:
厉害,这古董电脑玩的蛮讲究的

网友B:
话说你这SHARP机子原来就是配SHARP PC-E500录程序用的,可惜我的 PC-E500屏幕老化了,录音机也不见了,反而更老的PC-1500液晶屏还是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话说你这SHARP机子原来就是配SHARP PC-E500录程序用的,可惜我的 PC-E500屏幕老化了,录音机也不见了,反而 ...

屏幕老化可以更换偏光片的,漏液就没办法了。可能老机子的屏幕质量比新的好吧,后期出的机子很多都会为了节省成本而采用便宜的材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厉害,这古董电脑玩的蛮讲究的

非常适合在无聊的时候用来打发时间,特别是编程,一个小程序就能在那里敲一个下午的键盘。

网友C:
请问如果用普通录音机,控制线要怎么连接?要接到录音机什么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如果用普通录音机,控制线要怎么连接?要接到录音机什么位置?

只要控制马达电源的通断就行了,串联接法。大概接线图如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适合在无聊的时候用来打发时间,特别是编程,一个小程序就能在那里敲一个下午的键盘。 ...

哈,生命在于折腾,

网友:
学习的上课就睡觉耍手机

网友D:
吓一跳,以为改造成磁带存储了。原来还是录音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吓一跳,以为改造成磁带存储了。原来还是录音机

呵呵,录音机和早期的磁带储存是一个原理,就像开盘录音机和盒式录音机一样,区别并不大。只有后来的DAT才是数字格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吓一跳,以为改造成磁带存储了。原来还是录音机

而且这种古董电脑能运行的文件体积很小,根本不需要数字格式,模拟格式就绰绰有余了。

网友E:
小时候好像有用磁带的学习机,可以用磁带玩超级玛丽。

网友:
厉害了。大佬。反正我一点都没看明白。

网友F:
楼主要是生活在辐射4的时代肯定牛逼大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小时候好像有用磁带的学习机,可以用磁带玩超级玛丽。

差不多的,而且小霸王的处理能力比我这台电脑还高。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要是生活在辐射4的时代肯定牛逼大发了

没那么夸张,玩玩还行,我也不是很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