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拆开新买都川宇多功能读卡器看看做工,并测试速度。

楼主(2020-11-26):
拆开新买都川宇多功能读卡器看看做工,并测试速度。

可以正常使用

拆开看看

这款用了硬封芯片

指示灯

沾好测试

2.0读卡器速度

完毕,谢谢欣赏。

网友:
感觉速度一般

网友:
速度跟卡有关的...

网友:
赶脚是C4的卡

网友:
现在不买3.0读卡器真的很无语了

网友:
好歹是硬封装芯片,还行

网友:
公司地址是亮点,想起零几年父亲教我组装电脑时,遇到过拆机奔腾四经常死机。不过楼主品牌读卡器我买过两个USB3款式,比USB2版本耐用,备份手机存储卡中途没有错误,可惜的是越来越多手机不可扩展存储卡。

网友:
这种读卡器正常速度应该有15MB/秒以上。楼主测试用的内存卡跟不上CP8125D的速度。

网友:
楼主能否拍一下板子背面和芯片底部线路照片?

网友:
测速跟接口,跟内存卡都有关系

网友:
打赏限制,老友们都生疏了。。。。 看帖子也不方便。。。。。。。。。。。。。

网友:
这种读卡器,是真便宜,买了一个 用了一天 挂了,,联系客服,不错,又给发了一个,用了5天又挂 了,无语了,从此告别川宇,又用起了N年前用数据线的品胜多用读卡器,带线的就是不怎么方便.

网友:
还是这样有硬封芯片的读卡器好。像那些用“牛屎”芯片作为主控的,如果芯片质量不好,很有可能导致存储卡出现问题,如:文件夹/文件全部损坏、名称乱码、出错等。

每天半夜12点,电脑自动开机。经检查,BIOS设置里的“定时开机”选项处于启用状态。

网友:
感觉还是不错的

网友:
可惜是2.0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