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联想E460笔记本电脑更换固态硬盘 启动问题

楼主(2020-11-26):
买了一台联想E460电脑,原来是固态硬盘,现在更换250G的威刚固态硬盘,PE系统可以进入,C盘做好镜像后,无法启动,启动菜单里面也写了引导,就是启动不了,联想的该怎样设置呢?BOOT里面已经设置固态为第一启动,还是不行,哪里的问题,有大师指导一下吗,谢谢

网友:
最重要的提示没有...

网友:
将机械取下来,等用固态启动成功后再将机械装上。

楼主:
不行,点击固态启动,又跳回这个界面?

网友A:
最好不要做镜像,用安装版

网友B:
固态硬盘和机械硬盘对调

网友C:
做镜像再恢复回到固态硬盘有可能4K不对齐啊。

网友D:
你固态的分区图没有。啥都没看见,怎么分的。GPT 还是MBR  引导模式是EFI 吗   软件分区GPT的话ESP MSR分区有吗

还有,你的PE是U盘引导的吗,你的U盘是EFI引导方式硬盘是MBR的话应该是不行的吧
还有就是如果步骤完全没问题。先单挂固态启动,正常以后再考虑加上机械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固态的分区图没有。啥都没看见,怎么分的。GPT 还是MBR  引导模式是EFI 吗   软件分区GPT的话ESP MSR分区 ...

说的对。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固态的分区图没有。啥都没看见,怎么分的。GPT 还是MBR  引导模式是EFI 吗   软件分区GPT的话ESP MSR分区 ...

   固态启动不了,2.5寸的硬盘,我直接更换的,联想原版的W10系统超级不好用,而且是机械硬盘,我正好有一个25G的固态硬盘,可是换上去启动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固态的分区图没有。啥都没看见,怎么分的。GPT 还是MBR  引导模式是EFI 吗   软件分区GPT的话ESP MSR分区 ...

有分区的,一起三个盘,一个系统盘,两个其他的,C盘是活动盘,也做了引导步骤,就是不行,头疼,现在用的事机械硬盘,非常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不要做镜像,用安装版

有教程吗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镜像再恢复回到固态硬盘有可能4K不对齐啊。

分区的时候已经做了扇区的4K对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固态硬盘和机械硬盘对调

原来电脑只有一张500G的机械硬盘,我现在直接换成固态硬盘,做了系统,可是不行,不会自动装系统,一直出来上面的启动项,

网友:
先去学习下什么是UEFI。然后学习下如何关闭UEFI,或者以兼容模式启动。
你这就是启动模式不兼容导致的。换成传统EFI模式即可启动。
或者......50包邮解君愁23333

网友:
联想那个时候除了y系列其它的基本可以扔掉了。

网友:
你的硬盘应该是5个分区,看得出你还没有接触过EFI 。。。。。。

网友:
建议  用  WIN10安装盘   干净安装

PE   用好了   很方便   用不好  很头疼

网友:
先下载个U盘魔术师吧,进PE做系统用的,这个里面的工具很不错,地址:https://www.sysceo.com/usm然后再给个下系统的地方 地址:http://www.pc9.com/sys/win1064.html

亲测,很好用。希望能解决你的问题。实在操作不来,就找个本地的电脑店吧,30~50块不算太贵~~~

网友:
用傲梅分区助手的迁移系统功能就可以了。这个问题我就遇到过,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