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咨询大神们一个锂电池问题!准备diy一个磷酸汽车启动电池

楼主(2020-11-26):
准备diy一个磷酸汽车启动电池,现在遇到一个问题,四串后电压3.65✘4=14.6但是现在车上铅酸电池属于半废状态,发电机电压一直15v不下来,不想装保护板了想只装个均衡板,想并个1.3安小铅酸电池上去让反馈感觉电池充满,降低发电机电压,这个方案可行性怎么样?有大神知道不?

网友A:
直接买那个带场管防止回流的启动线也不贵,稳妥些

网友B:
直接买个启动宝

网友C:
还有15v啊,2个D并联,串入,行么?
买电容,三元锂,耐压高点,16Ⅴ

网友D:
是不是把半废的铅酸换掉更安全,以旧换旧,换个靠谱的旧铅酸

网友E:
去自己经常修车的地方,和修车老板说以旧换旧,贴点钱再换个铅酸的,别瞎搞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买个启动宝

不是启动宝的事,我想把铅酸电池直接用磷酸铁锂替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有15v啊,2个D并联,串入,行么?
买电容,三元锂,耐压高点,16Ⅴ

三元锂不适合当长时间启动电池,三元锂是个娇宝宝…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把半废的铅酸换掉更安全,以旧换旧,换个靠谱的旧铅酸

铅酸换成铁锂,不用铅酸了,成本贵个三百多块

楼主:
引用 网友E:
去自己经常修车的地方,和修车老板说以旧换旧,贴点钱再换个铅酸的,别瞎搞 ...

我七年换了五块电瓶了,对铅酸失望了,直接上锂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买那个带场管防止回流的启动线也不贵,稳妥些

我是准备把原车铅酸换掉直接用铁锂代替

网友:
保护板必须装,好点的也就100来块,铁锂一致性差,必须装。

网友:
汽车充电装态应该不是检测电压的,是检测充电电流的应该是,小铅酸不一定能给了信号

网友:
磷铁适合当启动宝。。直接代替原车铅电没多少意义

网友:
小三元锂(带保护,均衡)+法拉电容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启动宝的事,我想把铅酸电池直接用磷酸铁锂替换

不合适 铅酸耐操 锂电娇气 铅酸能长时间浮充 锂电不适应长期浮充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七年换了五块电瓶了,对铅酸失望了,直接上锂电

电路有问题吧?轻微漏电什么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七年换了五块电瓶了,对铅酸失望了,直接上锂电

你是不是每天开车距离小雨5公里???

我每天开车距离50公里,已经12年了,只换过一次铅酸电瓶 。

网友:
做应急启动完全可以,我也用过几次。如果直接在车上长期替换要考虑夏天露天停放暴晒高温。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七年换了五块电瓶了,对铅酸失望了,直接上锂电

我原车电池用5年6个冬天挂了,换一个风帆的刚好用2年,这个电池大年初六买回来的,当时店铺都没开,没得选,能买到就不错了,装车后电压就偏低,结果第二年春节又坏了。

又换个骆驼的,目前也快2年了,这次电池买回来电压高,经常保持12.6V以上的静置电压,但是从今年秋天开始,电压又偏低了,但是启动还是秒启。

但愿能用个3~5年到换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