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论坛买的洋垃圾功率计,不显示,比葫芦画瓢换了一个CBB电容,还是不行....

楼主(2020-11-26):
论坛买的洋垃圾功率计,不显示,比葫芦画瓢换了一个CBB电容,还是不行。
前几天发帖问了下我的普彩功率计,几位大神帮忙解答了,换了一个cbb电容器,好了。再次感谢几位大神帮助@kyhwhb  @bxp2001 @2maliao @lookball @qrut
原帖地址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d=213194&extra=

现在又有个问题,这个功率计是110V电压下使用的,CBB电容耐压是250V的。卖家说用在220V里面没问题。我就直接插电了,结果不显示,长时间插电后CBB电容发热,我就以为是它坏了,然后把买给普彩的CBB电容换上去一个,耐压也提高了,结果还是不显示,想再请各位大神帮忙分析分析,怎么测试找出故障点?

网友A:
稳压二极管短路了,不然电容不会发烧的

网友B:
这不能叫洋垃圾,这是国产垃圾。

网友C:
110V的,CBB电容容量减半就差不多了,耐压还是要400V的,可以用两个684 250V串联提高耐压,串联容量刚好是一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稳压二极管短路了,不然电容不会发烧的

就是那个D2稳压二极管吧,这个阻容降压电路应该是给芯片供电的,我接把稳压二极管去掉,直接给个5V电压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不能叫洋垃圾,这是国产垃圾。

应该是洋垃圾,插头规格就不是国内的,关键就是使用电压也不是国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110V的,CBB电容容量减半就差不多了,耐压还是要400V的,可以用两个684 250V串联提高耐压,串联容量刚好是 ...

我买了几个耐压400伏的684,两个串联也可以吧,耐压800V更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稳压二极管短路了,不然电容不会发烧的

没拆D2量了下,没有短路,具体好坏不知道怎么测,不过确实没有短路

网友:
D2端电压是多少

楼主:
没敢带电量,不拆机量的是一边0.6V,一边1.4V,用二极管档量的

楼主:
实测了一下,12.09V,是不是已经把芯片烧了?

网友D:
用可调电源在标注 10V耐压的电解电容两端加上3v 或者5V  直流  注意正负极    要是没有显示就可以丢垃圾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可调电源在标注 10V耐压的电解电容两端加上3v 或者5V  直流  注意正负极    要是没有显示就可以丢垃圾桶 ...

我再试下,刚才试了稳压二极管两端电压12V多,电压怎么这么高?是因为原来设计的110V我接在了220V上吗?

网友C:
用阻容降压计算器算得220V 50Hz 684电容电流47mA,110V 60Hz是28mA,换474电容电流为32mA比较合适。另外测一下排针5V是否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可调电源在标注 10V耐压的电解电容两端加上3v 或者5V  直流  注意正负极    要是没有显示就可以丢垃圾桶 ...

分别给那个耐压10v的电容家了3V,5V电压,都没有亮起来,悲剧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是洋垃圾,插头规格就不是国内的,关键就是使用电压也不是国内的

国内生产,出口版,糊弄人而已,闲鱼上很多这种电子垃圾。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阻容降压计算器算得220V 50Hz 684电容电流47mA,110V 60Hz是28mA,换474电容电流为32mA比较合适。另外测 ...

我用可调电源给板子上耐压10V的电容供电5V,排针上的5V也是5v,正常。不过此时没有接那个CBB电容。要不我拿两个684电容串联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阻容降压计算器算得220V 50Hz 684电容电流47mA,110V 60Hz是28mA,换474电容电流为32mA比较合适。另外测 ...

两个684电容串联了,还是没亮,D2稳压二极管两端电压12V,看来是没问题的,就应该是12V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阻容降压计算器算得220V 50Hz 684电容电流47mA,110V 60Hz是28mA,换474电容电流为32mA比较合适。另外测 ...

用两个684电容串联之后,D2两段电压还是12V,排针上的12V,5V都正常

网友:
看看那个被热缩管包着的保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