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Wiha血统~zai Hause 4V锂电调扭螺丝刀简单开箱测评

楼主(2020-11-26):
小米有品上新的zai Hause4V锂电调扭螺丝刀是由Wiha威汉与小米合作推出的第二款电动螺丝刀,具有按键带灯光调速、换向系统,正向三档调速亮蓝灯:低速1N·m,中速3N·m,高速5N·m,反向全速5N·m亮白灯,其它功能请看官方宣传图:

请再看看我的实际拆包过程图:

通过初步试用,个人总结优缺点:

优点:米家电动螺丝刀比较,略大一点,样式几乎一致,不同之处在于充电口,米家在尾部,宅好家在机尾。与米家在功能上有许多改进,一是使用按键切换正反向,按键调节力矩;二是电子刹车要灵敏得多,堵转会直接抱死,重启后会有解锁声;三是把手尾部有隐藏批头仓;第四点最有意思,虽然采用磁吸夹头,但同心度非常好,直柄六角延长杆安装后旷量很小,晃动不明显。

缺点:也非常明显,一是转速不高,空转速200r/min,最高速仅230r/min,但低速档最小力矩又大于0.4N·m,对于小于M4的金属螺丝难以控制,其次是正转紧固有三档(蓝灯),反转松懈就高速档(白灯);二是夹头只是普通磁吸,深度约10mm,对于后期使用非标6.35批头,或E6.3批头可能会造成一些旷量;三是电池容量较小,仅仅只有2000mAh,估计是16650之类的动力电池,也有可能是聚合物动力电池;四是机壳缝隙较大,特别是把手部分特别明显。

网友A:
这种货还是很漂亮,但是实用性差很大一截啊!

网友B:
买了全套,还包括一个胶枪和一盒批头加手柄,胶枪有个令人无语的设计,防侧翻的钢丝支架和机身分离的,用的时候插上,而且是左右一边一个,集成不到机身上哪怕做成一体的也好啊,插一次总比一边插一次方便啊。
这个牌子wiha应该只是出个牌子,但因为喜欢wiha,这家出的电动工具基本都买了,除了最开始那个两档电子扭矩的3.6v电动螺丝刀以外,没啥令人惊艳的设计,除了做工乏善可陈,价格也守不住,冲击批现在价格只有上市时一半

楼主:
不贵买来玩玩,感觉还是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货还是很漂亮,但是实用性差很大一截啊!

这款电动螺丝刀估计是在“米家锂电螺丝刀”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实用功能并不差;除了电池容量小了点,夹头为磁吸外,没什么毛病。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了全套,还包括一个胶枪和一盒批头加手柄,胶枪有个令人无语的设计,防侧翻的钢丝支架和机身分离的,用的 ...

怎么来说呢,威汉除了387手柄外,能看上眼的东西并不多,当然还是有264棘轮手柄;
再说这个套装吧,电动螺丝刀还不错,比米家那种有改进,同心度也强了不少;胶枪我看就知道比较废,所以没有买;那手动螺丝刀套装,一看是4mm批头,就知道是贴牌货,也没有要。

Wiha的冲击钻、冲击批当时是活动价,我也是冲着品牌去买了,到手后大失所望,各种缺点不说了;后期上市的开售品我也买了,结果。。。。。还不如做活动的东西,都减配了。
只能说Wiha想发展没错,没有专利,也没有买到技术,还是老老实实做手动工具算了。

网友C:
¥209!!!算了,只有三档调节,看来不能作工具,只能把玩

楼主:
引用 网友C:
¥209!!!算了,只有三档调节,看来不能作工具,只能把玩

对比同类型机子,总体上来说比某狗要强,也比某威士要强多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209!!!算了,只有三档调节,看来不能作工具,只能把玩

有三档速度调节,同类工具里已经可以了。

大多数都调不了速度的。。。 基本就是满速把螺丝拧花的节奏

网友:
我感觉威汉给国内某些授权后, 批头国产贴牌会给别人进口批头受蛮多影响的

网友E:
感觉这玩意只适合把玩不太实用

网友F:
静等楼主的拆机贴

网友:
外壳的接缝太感人了!也没什么设计感。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三档速度调节,同类工具里已经可以了。

大多数都调不了速度的。。。 基本就是满速把螺丝拧花的节奏 ...

要调力矩,这种小钻,就是拧螺丝的命,速度快了也没用

网友:
众凑时159的价格还算可以,现在贵了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来说呢,威汉除了387手柄外,能看上眼的东西并不多,当然还是有264棘轮手柄;
再说这个套装吧,电动 ...

请问264棘轮手柄是啥?能看图么

楼主:
引用 网友E:
感觉这玩意只适合把玩不太实用

实用性很好,最低档有1N·m力矩,可以了。
特别是安装个门窗、文件柜等,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F:
静等楼主的拆机贴

我实在是拆不开,众筹拿到手后,就开拆了;结果是返厂换新机,前几天才到手的。

我估计里面给上胶了,以免像米家电动螺丝刀一样,一拆就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