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补简单视频】锂想迷你电动链锯拆解(IDEAL 18D10)

楼主(2020-11-27):
测试视频:
视频

因为手机上传,部分照片方向不对。

主要是看上了4寸迷你、带保险开关加上带油壶,别的不大理想
包装盒:

打开后看到的:1机1电1充 1导板1链条 1套筒1螺丝刀

铭牌:

另一侧,油壶盖子打开了:

装上锯片的效果:

开拆:传动和马刀锯一样,共3个轴承

开关,带自锁,虽然自锁导致用起来不那么方便,但是安全性增加不少:

油壶部分,好像挺简单,应该上面透明帽子按下可以吸油,然后吸进去后会滤到导板孔中:

电机,大小应该是550的,还带一个温度保险,这个很少见:

电池开拆:

宣传是2Ah,实际只有1300mAh,带温度测量电阻:

重复了?

电池另外一面,可以安装5.5插座:

座充:

正面:

拆开,内脏比较小,看着就是线充换了个壳子:

完。

网友A:
多少钱买的,用着任何,也想买一个。

网友B:
这个某多上一电一充要289,不便宜啊。单机178也贵。

网友:
小链锯切点小木方还是很舒服的,抖动也小

网友C:
这就是用马刀锯模具改的啊

网友D:
看着比富格 鹰视安之类的好,不过富格120可以买到,无刷的好像200左右

网友:
电池能用多长时间?

网友E:
实测一下锯木效果,应该比马刀锯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少钱买的,用着任何,也想买一个。

198一电,卖家标2ah(盒子上没说),实际只有1.3ah,试着锯了一段木块,还挺方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某多上一电一充要289,不便宜啊。单机178也贵。

198单电,280双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就是用马刀锯模具改的啊

嗯,长得差不多,前段时间也买了一套东成12v马刀,还可以,就是抖动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着比富格 鹰视安之类的好,不过富格120可以买到,无刷的好像200左右

富格之前好像160两电一充的无刷,没赶上,现在199一电无刷。就是没有油壶和保险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E:
实测一下锯木效果,应该比马刀锯强。

恩,比马刀快,也好掌握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着比富格 鹰视安之类的好,不过富格120可以买到,无刷的好像200左右

活捉夜猫子

网友F:
总感觉链条锯很危险,角磨机也是。。。。怕

网友:
电池好小啊,适用效果怎么样,小尺寸和往返电锯比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F:
总感觉链条锯很危险,角磨机也是。。。。怕

链条锯的线速度也不是很高的,不去摸没什么大问题
楼主这个我也想过,一个不是无刷的无爱了;第二个电池接口不是牧田的也不喜欢(我主要玩牧田口)
所以我165入了个PDD的富格的10寸无刷的一电一充

网友:
这个单手把握,心里慌啊~

网友:
雷力讯无刷角磨78,晶思达链锯头27,不是更划算.

楼主:
引用 网友F:
总感觉链条锯很危险,角磨机也是。。。。怕

确实看着比较危险,但是转起来速度确实不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