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源] 利用LT1021基准,制作10-1000V高精度电压源

楼主(2020-11-27):
根据论坛里的方案,自己模仿着做了个10-1000V标准电压源,有人称之为基准,我还是叫它电压源吧,短稳很好,短稳能稳定六位半基本不跳,当基准呢,漂的有点多,感觉不够基准标准!(勉强能保证四位半稳定吧)
我主要用来高位表比对,然后校准手持表!所以,完全够用!
之前,一直是裸板测试!测试了一段时间,感觉这个方案挺好,挺稳定的!于是,决定装壳,制作成成品!

面板上做了几个我常用的电压输出,同时预留了位置,根据需要可以随时添加不同的电压输出,其实输出值也是可以组合的,比如10V和50V 可以输出40V  ,另外,500V 和1000V在面板上加上了电位器微调输出值,100V以下,我感觉还挺稳定,应该不需要经常调整电位器,所以,面板上就不加电位器了!

网友:
都做到这份上了,还是打个板更美观一些。

网友:
把机箱做成恒温的,然后标定,就是基准源了。

网友:
这个是矩阵吗?

网友:
上个图纸,仿一个

楼主:
手画的是我的,电脑画的是38论坛上的,我就是参考的38论坛的方案

网友A:
不错,1000V变压器不好找吧,基准用的拆机件吗,说说成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1000V变压器不好找吧,基准用的拆机件吗,说说成本

变压器淘宝买的,基准拆机的,也是淘宝买的,不到2元一片,整体成本300左右?控制成本的话可以应该低于300

网友:
挺好的,lt1021用34401看肯定会飘的,不是1021不好而是34401里的399更稳,用来校一般的手持表足够了

网友:
这工程浩荡啊,机箱里再弄个加热器+温控器就完美了

网友B:
这配置是相当的奢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配置是相当的奢华了

奢华可谈不上,没有一个值钱的东西  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奢华可谈不上,没有一个值钱的东西  哈哈

这个阵容很壮观,一开始还以为是多级并联提高精度

网友C:
感觉工程量巨大,楼主辛苦了,类似的东西也搞过,有以下几个地方可以考虑优化优化(个人意见,仅供参考):
1:高压部分做的绝缘不是很够,此外高压滤波感觉不太足;
2:电路板最好是做成PCB的,然后有条件上三防漆,避免受潮漏电带来各种偶然误差
3:有条件加上温控恒温运行就更好了,此外,电源输入部分用料可以在扎实一些,毕竟有些时候插座进来的电压不稳定,这样误差因素就太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工程量巨大,楼主辛苦了,类似的东西也搞过,有以下几个地方可以考虑优化优化(个人意见,仅供参考): ...

技术含量太高,对我来说有难度。哈哈  画板子至今懒得学。我这个要求不高,就是用来校准一下手持表,校准时如果不准,用台表对比微调一下!
电源部分加了个简单的EMI电路,滤波电容找了一圈,发现耐压2000V的都很贵,而且不好找,最后找了5块钱一个的。

网友:
大作  火前留名   花了不少时间吧

网友(2022-09-06):
电压很准啊,请问楼主LT1021哪里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