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wera816夹头怎么样?

楼主(2020-11-27):
wiha387价格涨的太高了,实在是下不了手了。想请教下,wera的816R的夹头如何?晃动厉害吗?

网友A:
很松。。。。。。。。。。。。。。。。一般般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松。。。。。。。。。。。。。。。。一般般

谢谢,谢谢。想想还是好好来找下wiha387.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谢谢。想想还是好好来找下wiha387.

387 停产改款,比过去贵了60块钱了。,估计卖没有就从淘宝消失了, 不知道海淘有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387 停产改款,比过去贵了60块钱了。,估计卖没有就从淘宝消失了, 不知道海淘有没有 ...

看美国官网有,就是太麻烦。看淘宝还有387的ESD款。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谢谢。想想还是好好来找下wiha387.

Wera816有两种,一种是816R,批次不同夹头旷量也不一样,总体来说还好,有点小晃动;还有一种是816RA棘轮手柄,这种卡得很紧、晃动小,还是很不错的。
Wiha387不便宜,老款几乎绝迹了,淘宝上也只有两三家在卖,价格在280以上;新款387夹头变短了,晃动得利害,不要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Wera816有两种,一种是816R,批次不同夹头旷量也不一样,总体来说还好,有点小晃动;还有一种是816RA棘轮 ...

谢谢,慢慢等吧。

网友:
讲求实用的话,不如买二楼的自锁手柄

网友:
wiha和wera都有,wera自锁头内部那个小磁铁很容易碎,我手上几把wera的都碎了

网友C:
晃动的不是一般的厉害,是非常

楼主:
引用 网友C:
晃动的不是一般的厉害,是非常

解毒了,还是下手wiha吧。

网友:
一步到位387老款吧,不会让你失望

网友:
你们怎么那么喜欢选没有棘轮的,我则喜欢用棘轮款的省时间,像百得的老手柄带棘轮虽然是钢珠固定,但拧起来手感很舒适,可惜后来淘宝上越来越少了。

网友:
我还是比较喜欢wera 816的自锁结构的

网友:
816RA 387 都有,真用起来还是一体的世达胶木手柄的用的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晃动的不是一般的厉害,是非常

816RA晃动的原因是过盈拧动所造成的,可以自己调节一下,将内部的磁片更换一下,再将夹头的钢珠换成3.25mm的

网友(2021-04-17):
wera手柄磁铁易碎的原因其实是它的夹持结构非常好用造成的,想想用一颗25MM长的批头就其自重就可触发锁定,包括我的手柄磁铁被撞碎就是这样玩被撞碎的。如果避开稍有晃动不谈,其锁定结构与使用体会还很不错的,手柄稍微大了一点,而wiha 就太大了只适合拧大螺丝。

网友:
PB的找一个嘛

网友(2023-03-26):
2023年了,还是没找到适合的手柄

网友:
手动工具比电动的还贵,这是电动工具割不到韭菜了换手动的来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