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异常问题 上行异常大

楼主(2020-11-27):
300m电信 k2p 正常的时候下行40左右 上行3到5 300m以上 最近测速下行20左右 上行10到20 测速200都不到 工作人员测光衰没问题 路由器刚重启那会网速正常 过一会又是那样 恢复出厂设置还是如此 这是路由器自己偷偷上传数据吗?

网友A:
有没有改桥接,还有,直接用电脑拨号测试一下,还有,如果感觉SPEEDTEST测试不爽,我给你个测试地址,不过必须IPV6才行。

https://speed.neu6.edu.cn/

用这个测试基本上没有测不准的。

网友A:
其实现在很多私自定制的路由器刷机包里面都加了私货。

还有比如像某快,哪有让你白白用的道理,当然不敢明目张胆的传数据,他们就在后台偷偷往他们服务器上传于一些东西。

不过我感觉,你不用光猫拨号,直接用路由或者本地拨号多测试有几次,你本地网络问题最大。

网友B:
改WIFI名改密码改信道,还不行就换电源和路由器里面的电容

网友C:
刷过固件没?还是说原厂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刷过固件没?还是说原厂系统?

没刷过 原厂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现在很多私自定制的路由器刷机包里面都加了私货。

还有比如像某快,哪有让你白白用的道理,当然不敢明 ...

这种情况是从上次工作人员更换楼里的线后才有的 那天我特意下楼看了 工作人员把弱电箱里所有线都抽出来更换了 结束后家里网没恢复 报修 第二天上门 说是楼下线没插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WIFI名改密码改信道,还不行就换电源和路由器里面的电容

嗯 我恢复出厂设置后用的还是老名字老密码 今天回去改了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改桥接,还有,直接用电脑拨号测试一下,还有,如果感觉SPEEDTEST测试不爽,我给你个测试地址,不过 ...

我总觉得是路由器在偷偷上传数据

网友:
原厂固件在后台偷跑数据吧,建议换路器或是刷机呢

网友:
可能电脑被黑了,搞的啥软件在共享上传。也可能固件在偷传数据,原厂固件还不换啊

网友D:
呵呵  这个还真不好说  各种原因都可能
被黑也是原因

网友:
直连光锚测试再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呵呵  这个还真不好说  各种原因都可能
被黑也是原因

Mmp 被黑我是没办法了 只能换路由了咸鱼上撸个腾达ac.9如何 四五十块钱

网友D:
引用 楼主:
Mmp 被黑我是没办法了 只能换路由了咸鱼上撸个腾达ac.9如何 四五十块钱

ac9肯定不如k2p

网友:
上传速度这么高是顾客自己能操作的吗? 应该是电信那边的问题吧。不过有这么高的上行速应该高兴啊。

网友(2020-12-28):
肉鸡ddos吧

网友:
原厂固件本来就这样。换第三方固件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ac9肯定不如k2p

确实 已经到手了 信号差点 2.4g很渣 唯一值得称道的是5g测速跑起来比k2p高

网友:
占用了上行带宽,我的200M下行,上行30M,完全正常,可能路由器有后台数据占用了上行带宽,导致测试不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