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热风扇op线怎么接

楼主(2020-11-27):
这个风扇有三根线,vcc gnd op 搜了一下说op是温度监控线,这个op线要怎么接才能转呢?另外可以通过这个op调转速吗?谢谢知道的说一下。

网友:
红+24
黑gnd
上电就应该转了
黄线不用管,黄线是测速的,不是调速的,输出的一般是pwm信号

网友:
24V红正黑负黄线不管,不转就是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