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液晶电视没有音频输出接口咋办?

楼主(2020-11-27):
家里一台海信50寸液晶电视,想外接音箱,可只有数字音频输出,没有模拟信号及耳机输出接口。今天拆了,发现主板预留有接口焊位,但没有接口。自己找个输出接口接上是否可行?另外从喇叭处引出接线串电阻再接入外功放行不?

网友:
理论上可以,但要跑下电路,看下是否省略了电阻,当然也可以从喇叭功放信号输入针脚引输出信号

网友:
公版设计都留有口!但不见得能出声音!

网友:
都有光纤接口了还折腾模拟接口干啥,加接口还要考虑阻抗和是不是要补件。
淘宝上买个光纤转模拟的转接器,简单的多

楼主:
那个橘黄色的接口是数字音频输出接口,下边的那一排1234接口是不是连接音频信号,可以直接接线输出?

网友:
看看是否需要加上适当的阻容元件。有些机子,会把相关的阻容元件取消的。

网友:
加个简单的解码也可以的

网友A:
不喜欢国产就是这个道理,我买的三星该有的都有,即便我一次没用过

网友:
虽然留有接口,但是可能缺少元件,焊上接口不一定能用。从喇叭处引出接线串电阻再接入外功放,噪音可能让你无法忍受

网友:
这个缺的插座应该是接3.5mm耳机插头用的 带自断功能 也就是插入耳机插头后里面的弹片弹开 切断了喇叭输出 估计线路里也省了些零件 你可以买个同轴转模拟的一个小盒子 那是最省事的

网友:
外接转换器最合适不过了

网友:
先找个耳机接个临时线试试PCB插座处有没有音频输出。

网友:
同轴转模拟就是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喜欢国产就是这个道理,我买的三星该有的都有,即便我一次没用过

小日本子的东西也一样,我家那位买了个松下的电视,电视机上只有个开关,离了遥控电视都看不成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小日本子的东西也一样,我家那位买了个松下的电视,电视机上只有个开关,离了遥控电视都看不成 ...

你木有找到按键吧,,松下的木有见过木有按键的电视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小日本子的东西也一样,我家那位买了个松下的电视,电视机上只有个开关,离了遥控电视都看不成 ...

现在松下电视是海信代工

楼主:
谢谢各位,数字转模拟盒子看了看得67十,有时间我再跑跑线路,用耳机线先试试看。板子集成度太高不大好看。

网友:
为了个音频输出那么折腾拆电视,为这个要负担的风险成本都比买个数字转模拟的转换器高了

网友:
喇叭上接两个1K电阻接出来就行了,本来音质就不咋地,随便听个响而已!!!

网友:
vd17 vd18肯定要补,个人觉得没什么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