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默生 astec输出电压偏低,求维修思路

楼主(2020-11-27):
输入交流220 本应输出直流380 现在只有310 请问各位老哥 那部分可能有问题 维修思路是什么

网友:
310就是没升压,

网友:
有些电源没带负载pfc不启动的检查下pfc电路吧

网友:
你这样修不了,先找出主IC是什么,画个图出来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