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9.9的热熔胶枪着实有点不够用有没有推荐的无线热熔胶枪

楼主(2020-11-27):
加热慢温度不够出胶不够粘回温慢,有没有好的改造方法或者一百内的无线热熔胶枪推荐。
胶枪做手工着实方便。

网友:
花钱买个新的,能用钱解决的事都不是事

网友:
上12v或者20v平台的胶枪吧,3.6v加热功率太小

网友A:
再买一把回来,拆开其中的PTC,加在原来的胶枪上,电池容量也要加大。

网友:
小米有品映趣电动剃须刀

网友:
12伏胶枪+小能人汽车启动电源,我是这样用的

网友B:
买了个藤原的,还不错,加热很快,唯一缺点是出胶嘴有点短。富格那种辣鸡,再也不会碰他家的任何东西,不光辣鸡,还坑人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买了个藤原的,还不错,加热很快,唯一缺点是出胶嘴有点短。富格那种辣鸡,再也不会碰他家的任何东西,不光 ...

藤原这款3.6v的我也有,预热的确快,但加热温度不行,胶水流动性较差,胶嘴短也是因为加热功率不足,怕太长了散热快,后来买了这家的20V胶枪,大力出奇迹,一切问题都解决了

网友:
这不简单,再买个最便宜的胶枪拆下pTc并装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藤原这款3.6v的我也有,预热的确快,但加热温度不行,胶水流动性较差,胶嘴短也是因为加热功率不足,怕太 ...

电池不兼容就没考虑18v的款,看参数3.6的预热温度更高,应该就是整体功率太低,难以连续出胶,做个小手工什么的还可以,大的我是直接插电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买一把回来,拆开其中的PTC,加在原来的胶枪上,电池容量也要加大。

并联在上面有用?

网友:
上18伏电池平台,除了重,应该很好用

楼主:
要不威克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