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双十一禁不住搞了个大有的角批拆开大家欣赏一下

楼主(2020-11-27):
做工还行,人体工程学比较差,手感差,做工用料不及自家的20伏系列,拆开大家欣赏下,国产货和合资货最大的差别是冲击批的冲击调校不太好,还没用力呢就啪啪啪了,这点和得伟米沃奇牧田差别很大,合资品牌都是不得已才开始冲击,区别是米沃奇深沉得伟适中牧田高速高亢,这个嘛上去就要“显神威”

网友A:
我也看这货,见你这么一拆,好像很单薄小巧的内脏。不知力度有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看这货,见你这么一拆,好像很单薄小巧的内脏。不知力度有多大?

还可以,上次拆洗衣机离合器,这个上去就是啪啪啪,即使螺丝松掉了有点粘的状态感觉还是啪啪啪的响就怕没人知道他是冲击批一样,牧田171就啪的一两声螺丝只要松掉就跟电钻一样拧下了生怕别人知道他是冲击批一样,性格不同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可以,上次拆洗衣机离合器,这个上去就是啪啪啪,即使螺丝松掉了有点粘的状态感觉还是啪啪啪的响就怕没 ...

看扭力的,你拿个扳手上去,你看也是开始锤一下,然后就转圈了,看结构,把里面那个大弹簧加大应该可以延迟锤击的扭力,

网友B:
楼主你拆约角批那旁边的裹得像木乃伊的起子是什么?牧田?

网友:
木乃伊电批

网友:
说的有道理 深有感触 拧螺丝的时候 别人都嫌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拆约角批那旁边的裹得像木乃伊的起子是什么?牧田?

牧田的7.2V冲击批。

网友:
牧田裹那么严实干啥,怕人惦记?

网友:
有个杂牌的,声音啪嗒啪嗒很响,扭距也不能调整,但是小空间没它确实不方便

网友:
完全比不上同门的skil角向冲击批。

网友:
多少价格入手的

楼主:
木乃伊??,都是牧田,怕磕磕碰碰以后想换其他牌子不好出手,都是自己玩的不干活,171 022还有改造过的原装充电器支持7.2V 10.8伏的插入式电池和12v的平推电池,主要是我有个12V的牧田充气泵不想买充电器了,就改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