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高电平输入怎么改低电平输入

楼主(2020-11-27):
有一个四路功放是高电平输入,现在想改低电平输入,昨天直接用低电平信号线查找到位置但电流声好大,是不是要把高转低的电容电极给去掉

网友A:
啥叫高电平输入和低电平输入?功放输入不都是隔直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啥叫高电平输入和低电平输入?功放输入不都是隔直的吗?

隔直什么意思,高电平信号就是直接带喇叭的,低电平的意思是DVD的输出信号,现在我的功放是高电平输入,想把他改成低电平输入,手机音频就可以播放的,不然手机音频插上喇叭声音很小

网友B:
引用 楼主:
隔直什么意思,高电平信号就是直接带喇叭的,低电平的意思是DVD的输出信号,现在我的功放是高电平输入, ...

这是后级功放吧

这是要加前置放大器,提高电压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后级功放吧

这是要加前置放大器,提高电压驱动。

是后极功放,但内置高转低,想绕过高转低从运放处给信号

楼主:
这两个是c4570ha运放

网友C:
在机头取低电平信号过去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机头取低电平信号过去

但这个板子是高电平输入的,现在我想绕过板子上的高转低,直接低电平输入

网友D:
音频信号输入还分高低电平?这都什么和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音频信号输入还分高低电平?这都什么和什么

他是车用功放,输入的都是直接导航喇叭线,所以是高电平输入。他没有莲花插座,都是线接的

网友E:
高电平输出前接一个100K可调电阻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高电平输出前接一个100K可调电阻就行了

我是高电平输入的,怎么绕过高转低

网友F:
模拟和数字电路搞混了那两个芯片明明是功放芯片啊,直接找到功放的前级输入一直往上找

网友G:
从照片上来看是四通道平衡输入的,你可以试试把输入的负端接地再看看效果,比如RR-接地再接信号地,RR+接信号+。另外动手能力强可以试试去掉运放直接从运放输出端接信号源。

楼主:
引用 网友F:
模拟和数字电路搞混了那两个芯片明明是功放芯片啊,直接找到功放的前级输入一直往上找
...

这两个是c4570ha运放

楼主:
引用 网友G:
从照片上来看是四通道平衡输入的,你可以试试把输入的负端接地再看看效果,比如RR-接地再接信号地,RR+接信 ...

现在把他前面的电阻去了,导致无声音了,电阻装回也没了,查不到原因直接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