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类] 绿巨能 GL3224E USB3.0高速读卡器加写保护开关失败

楼主(2020-11-27):
某东上PLUS会员18元一个的绿巨能 USB3.0高速读卡器,基于 GL3224E芯片,做工性能都超值,支付双卡双读,闪迪最便宜的128G卡,大文件测试读写分别是90M和45M左右,关键是TF和SD卡都可以完全塞进去,量产U启通PE后,新机老机都试过启动顺利,兼容性不错,安全可以当成一个日常系统维护U盘使用,唯一一点不好的是没有写保护开关,经过拆解,SD卡的原本的写保护开关引脚被设计成了SD卡的片选开关,所以参考了坛里的大神的经验想自己加装一个写保护开关。

卡正面

吹掉芯片

GL3224E

把2脚和3脚的铜箔割开,这时SD卡槽是写保护状态

最后的成品

完工后是很完美,也达到了使用要求,SD卡的写保护开关有作用了,大小卡读写都很正常,但苦逼的是,用不了几次,特别是把写保护开关来回拨动几次后,这个读卡器就会发疯,先是SD卡打开极其缓慢,读写只有几M,接着就是TF卡也认不出,最后整个读卡器插电脑上都完全不起作用,连指示灯都不亮,期间3224芯片重新替换过(我买了5个),BIOS芯片也换过,都是用了几次就挂掉,搞了几个晚上,很诡异,希望坛里的大神能帮忙研究一下是哪里的问题?

还有几个问题:
1,这个读卡器的BIOS不能用坛上的升级程序,原BIOS刷不了,换了个能刷的芯片,结果只能认出TF卡槽了。
2,不要BIOS芯片也可以用,但不能双读。
3,规格书的35脚标是TF卡的写保护开关,原本PCB上是没有接地,按理说这应该是写保护状态,但不是,我试过接地和不接地TF卡都可以读写。

最后结果是废了一个读卡器,老老实实用原版

  • · wifi|主题: 58, 订阅: 14

楼主:
这是GL3224规格书.pdf

网友:
指纹收下了

网友A:
3224E和3224不是同一个东西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3224E和3224不是同一个东西吧

我也怀疑,但网上找到的3224E规格书都是要钱的,没舍得

楼主:
在官网上找到的简介,果然是不一样
GL3224  USB 3.1 Gen 1 to SD 3.0 Dual/Single-LUN Memory Card Reader Controller
             USB 3.1 SD 3.0储存卡单又读写芯片
GL3224E USB 3.1 Gen 1 to e•MMC HS200 JBOD Bridge Controller
             USB 3.1 eMMC HS200桥接芯片

楼主:
GL3224E
产品简述
所述GL3224E是USB 3.1 1代的eMMC读取器控制器,它提供了一个LUN(逻辑单元号),其可以支持 ë •MMC V4.5,1/4/8位数据总线,高速SDR /高速DDR / HS200模式,并与e •MMC v5.0兼容 。

GL3224E集成了高速8051微处理器和高效硬件引擎,可在USB和各种存储卡接口之间实现最佳数据传输性能。它支持串行外围设备接口(SPI),用于通过USB端口将固件升级到SPI闪存。它还集成了5V至3.3V和3.3V至1.8V / 1.2V稳压器和功率MOSFET,可降低系统BOM成本。

产品特色
框图

符合USB规范
符合通用串行总线3.0规范修订版。1.0(USB 3.1 Gen 1)
符合通用串行总线规范修订版。2.0(USB 2.0)
符合USB Mass Storage Class Specification rev。1.0
支持USB大容量存储类批量运输(BOT)
支持1个设备地址和最多3个端点:控制(0)/批量数据读入(1)/批量数据写出(2)
支持5 Gbps超高速,480 Mbps高速和12 Mbps全速传输速率
集成的USB构建块
USB2.0收发器宏单元(UTM),串行接口引擎(SIE),嵌入式上电复位(POR)
嵌入式高速8051微控制器
高效的DMA硬件引擎提高了USB和闪存卡接口之间的传输速率
支持嵌入式MultiMediaCard  TM  (e •MMC)
e •MMC规范v4.3 / v4.4 / v4.5 / v5.0
高速SDR /高速DDR / HS200
支持串行外围设备接口(SPI),可通过USB接口将固件升级到SPI闪存
支持通过MASK ROM或SPI闪存中的外部固件进行操作
片内5V至3.3V,3.3V至1.8V / 1.2V稳压器
闪存介质卡电源的片上功率MOSFET
片为VCCQ 1.8V电源 è •MMC为HS200模式下运行
板载25 MHz晶体驱动器电路
支持USB2.0 LPM(链路电源管理)
支持USB3.1 Gen 1 LTM(延迟容忍消息传递)
支持USB3.1 Gen 1 U1 / U2 / U3低功耗链接状态
通过SuperSpeed产品的USB-IF测试程序(TID:34930005)
通过针对Windows 8.1、8和7的WHCK(Windows硬件认证套件)测试(提交ID:1709898)
通过JBOD(仅一堆磁盘)支持两个 e •MMC芯片以增加存储容量
通过PCB共布局支持一或两个 e •MMC芯片,可灵活地进行产品设计
支持e •MMC的重置控制, 以实现更好的兼容性
支持PIA(分区信息区)在 é •MMC存储用户VID / PID,USB设备描述符,SCSI查询和EEP配置,以节省额外的BOM成本
支持可编程SSC(扩频时钟),存储卡接口中的时钟速率可提供更好的EMI测试效果
支持过流保护机制
支持一个电源/访问指示灯LED
采用QFN48引脚封装(7x7mm)

楼主:
GL3224
产品简述
GL3224是USB 3.1 Gen1双/单LUN读卡器控制器,它提供2个LUN(逻辑单元号),可以支持各种类型的存储卡,例如Secure Digital TM(SD),SDHC,miniSD,microSD(T- Flash),MultiMediaCard TM  (MMC),RS-MMC,MMCmicro,MMCmobile,Memory Stick TM  (MS),Memory Stick Duo TM  (MS Duo),高速Memory Stick TM  (HS MS),Memory Stick PRO TM  (MS PRO ),Memory Stick PRO TM  Duo(MS PRO Duo),Memory Stick PRO-HG TM  (MS PRO-HG),MS PRO Micro 集成在一个芯片中。它还支持SDXC和Memory Stick XC高密度存储卡(容量高达2TB)和高速SD 3.0 UHS-I存储卡。

GL3224集成了高速8051微处理器和高效硬件引擎,可在USB和各种存储卡接口之间实现最佳数据传输性能。它支持串行外围设备接口(SPI),用于通过USB端口将固件升级到SPI闪存。它还集成了5V至3.3V和3.3V至1.2V的稳压器以及功率MOSFET,可降低系统BOM成本。

产品特色
框图

符合USB规范
符合通用串行总线3.1规范修订版。1.0(USB 3.1 Gen 1)
符合通用串行总线规范修订版。2.0(USB 2.0)
符合USB Mass Storage Class Specification rev。1.0
支持USB大容量存储类批量运输(BOT)
支持1个设备地址和最多3个端点:控制(0)/批量数据读入(1)/批量数据写出(2)
支持5 Gbps超高速,480 Mbps高速和12 Mbps全速传输速率
集成的USB构建块
USB2.0收发器宏单元(UTM),串行接口引擎(SIE),嵌入式上电复位(POR)
嵌入式高速8051微控制器
高效的DMA硬件引擎提高了USB和闪存卡接口之间的传输速率
支持Ssecure Digital TM v1.0 / v1.1 / v2.0 / SDHC / SDXC(容量高达2TB)
支持Secure Digital TM v3.01 UHS-I(超高速):SDR12 / SDR25 / SDR50 / DDR50 / SDR104
支持MultiMediaCard TM  (MMC)
MMC规范v3.x / v4.0 / v4.1 / v4.2
x1 / x4 / x8位数据总线
支持华为纳米存储卡
支持Memory Stick TM / Memory Stick PRO TM / Memory Stick PRO Duo TM / Memory Stick PRO Duo Mark2 TM / Memory Stick Micro TM(M2)/ Memory Stick PRO-HG TM / Memory Stick PRO-HG Duo TM / Memory Stick PRO- HG双核HX TM
符合Memory Stick系列规范:MS v1.43,MS PRO v1.05,MS Micro v1.04(MS HG Micro v1.00),MS PRO-HG Duo 1.03,MS XC Duo v1.00,MS XC-HG Duo v1.00,MS XC Micro v1.00和MS XC-HG Micro v1.00
支持MS PRO-HG的读/写四方数据访问(512Bytex4),以提高传输速率
支持串行外围设备接口(SPI),可通过USB接口将固件升级到SPI闪存
所有闪存介质卡电源的片上功率MOSFET
片上5V至3.3V和3.3V至1.2V稳压器
板载25 MHz晶体驱动器电路
支持USB 2.0 LPM(链路电源管理)
支持USB 3.1 Gen 1 LTM(容忍度消息)
支持USB 3.1 Gen 1 U1 / U2 / U3低功耗链接状态
通过SuperSpeed产品的USB-IF测试程序(TID:340890039)
通过Windows 8.1的WHCK(Windows硬件认证工具包)测试(提交ID:1620543)
通过Windows 8的WHCK(Windows硬件认证工具包)测试(提交ID:1620537)
通过Windows 7的WHQL(Windows硬件质量实验室)测试(提交ID:1620861)
通过UHS-I支持两个SD3.0接口:SDR12 / SDR25 / SDR50 / DDR50 / SDR104总线模式
支持可编程禁用MMC接口
支持可编程的各种LUN(逻辑单元号):2个LUN和1个LUN
支持可编程SSC(扩频时钟),SD,MS存储卡接口中的时钟速率,以实现更好的EMI测试效果。
支持可编程的LED行为,针对特定应用的“只读”选项
支持省电模式,通过拔卡来断开USB总线,以实现更好的电源管理
支持选择性挂起,以便在几秒钟后挂起数据传输时进入挂起模式。
支持过流保护机制
采用QFN 48引脚封装(7x7mm),用于2个LUN SD 3.0
采用QFN 32引脚封装(5x5mm),用于1个LUN SD3.0

网友:
是这个吗?我想买

楼主:
不是这个,看我最后那个图,现在好像涨价了

网友:
两张卡同时读电脑上显示2个盘符吗?

网友(2021-04-17):
这应该是3224e刷了3224的固件的,根据规格书3224e自带fw是屏蔽45~48脚的

网友B(2021-08-10):
SD卡不就自带有保护了吗?没必要去改读卡器了。我都买来当U盘用就是因为SD卡才带有写保护功能。

楼主(2021-10-18):
引用 网友B:
SD卡不就自带有保护了吗?没必要去改读卡器了。我都买来当U盘用就是因为SD卡才带有写保护功能。 ...

这个读卡器的SD卡写保护开关不起作用

网友(2021-12-07):
知道这款的型号了 绿巨能LJN-CC1022  也是我想找到款式 卡能全部隐藏的并且双读支持usb3.0的  可惜现在全网都下架了 买不到啊
新出了一个型号是LJN-CC1024的 外观一样 但是却是双卡单读的...

网友:
GL3224QFN48的不能装写保护,如果改装了会造成TF错乱,时认时不认,也就是说,只能使用SD而且不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B:
SD卡不就自带有保护了吗?没必要去改读卡器了。我都买来当U盘用就是因为SD卡才带有写保护功能。 ...

这几年市面上的读卡器都没有sd保护,保护电路在读卡器主控上,不是在sd卡上。

网友:
学习了,GL3224E和GL3224不是一回事,再次告诫自己要谨慎啊

多谢LZ趟雷~~

网友(2022-07-05):
最近打板了GL3224的,准备贴片做TF和SD读卡器

网友(2024-06-04):
这固件能不能提取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