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由器刷机后,可以实现抓视频流保存到云盘吗

楼主(2020-11-27):
求教刷机后的路由器,都需要哪些工具,来实现抓取同一局域网的摄像头视频流,然后同步保存到云盘?比如百度网盘或者搭的网盘
十分感谢!

网友A:
局域网的摄像头视频流? 监控的视频流一般都是加密的。

网友B:
openwrt  有 ffmpeg
网络摄像头如果支持 rstp 访问的话,就可以用 ffmpeg 把摄像头视频流保存下来
例如

ffmpeg -i rtsp://用户名:密码@摄像头视频流地址   文件名.mp4

我用电脑上的 ffmpeg 测试了下,保存成mp4 没问题

网友:
openwrt 可安装 ffmpeg 软件包

网友:
只要是openwrt一切皆有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局域网的摄像头视频流? 监控的视频流一般都是加密的。

是自己的视频流,有密码,或者可以不加密

楼主:
引用 网友B:
openwrt  有 ffmpeg
网络摄像头如果支持 rstp 访问的话,就可以用 ffmpeg 把摄像头视频流保存下来
例如

多谢多谢,
采用ffmpeg 将视频流保存到挂载的u盘上,然后再做一个和百度网盘的同步,这个方案应该可以做到将监控视频云端保存吧

网友:
变相的云端保存吗?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