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刷机性价比最高的路由器型号

楼主(2020-11-27):
网上搜到的刷机神机等信息一般比较老,好多年前的了
请问现在性价比高的刷机型号有哪些,最好三五百以内

网友A:
目前流行的是  红米 Redmi AC2100 ,  159块钱
CPU型号是MT7621AT,双核880MHz,
内存型号是M15T1G1664A,DDR3 128MB容量
5G无线芯片是MT7615N,4x4mimo 最高速率1733Mbps
2.4G无线芯片是MT7603EN,2x2mimo,最高速率300Mbps
有很多刷机包能用

不过这年头尽量买wifi 6 路由器吧,虽然不能刷机,但用得舒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目前流行的是  红米 Redmi AC2100 ,  159块钱
CPU型号是MT7621AT,双核880MHz,
内存型号是M15T1G1664A,DD ...

想刷机后,将监控摄像头的视频自动保存到云盘

网友A:
引用 楼主:
想刷机后,将监控摄像头的视频自动保存到云盘

弄个带 usb口,能刷openwrt 的路由器就可以
openwrt 安装  ffmpeg,  用 ffmpeg 抓摄像头的视频流,分片保存到usb硬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弄个带 usb口,能刷openwrt 的路由器就可以
openwrt 安装  ffmpeg,  用 ffmpeg 抓摄像头的视频流,分片保 ...

准备入手红米AC2100,搜索发现坏块问题,对openwrt,坏块有多大影响,
有人遇到坏块导致一些配置没法保存或不稳定,有人表示没发现异常

楼主:
引用 楼主:
准备入手红米AC2100,搜索发现坏块问题,对openwrt,坏块有多大影响,
有人遇到坏块导致一些配置没法保存 ...

ac2100没有u口,搞新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