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龙威PS-305DM可调电源充电损坏后的维修

楼主(2020-11-27):
龙威PS-305DM可调电源充电损坏后的维修
这个电源买了很多年了。
之前也坏过几次,就如网上的朋友们说的:
输出四十几伏,电源调整管3055击穿了,换了两个MJ11032果真好了;
电压调不起来,最大十几伏,面板电位器老化了,换了也好了。
可这次...
这次在用的时候将可调电源调至4.2V,充一个容量3.7V/1500mAh的锂电池。
谁料还没充到一个小时,突然听得可调电源里面的继电器啪啪响,随即发现,可调电源的电压变到了三十四伏多!!!
吓得赶紧拔掉充电的电源线。
如若这个时候人是离开的后果不堪设想,锂电池会爆!大概率的会引燃旁边的可燃物!!!
充电无小事,大家注意安全!切记!!!
回归正题:

可调电源故障如上,输出三十几伏,电压与电流均调整不了。
电源用的时间长,也折腾过两次了,准备复活使用。
遂再次拆出外壳、板子,准备捣鼓:

之前想一劳永逸,将两个调整管换上了50A的MJ11032,为的就是防烧、防坏。
面板的电位器也是更换过了的。
[折腾中,待续...]

网友A:
不能调整的话,还得找找管子是不是又击穿了,

网友B:
和我的龙威电源同款,我的是咸鱼掏的坏机,都不知道转了多少手,修好之后用的也不爽,风扇噪声太大了。

网友C:
我也有个,最近2次用,恒流小多了,最大才2A多,还不准,但能调节。之前可到4A多。中间按键似乎也有问题,按下卡不住,多按偶尔能卡住。不知道啥问题,还没拆看。先估计电位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有个,最近2次用,恒流小多了,最大才2A多,还不准,但能调节。之前可到4A多。中间按键似乎也有问题, ...

卡不住应该是那个琴键开关弹簧卡扣的问题,电流调不上应该是电位器吧

网友D:
  这玩意我只买固纬GPE系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调整的话,还得找找管子是不是又击穿了,

量了一下,C、E极没有穿,谢谢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和我的龙威电源同款,我的是咸鱼掏的坏机,都不知道转了多少手,修好之后用的也不爽,风扇噪声太大了。:lol ...

风扇噪音大可以换个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有个,最近2次用,恒流小多了,最大才2A多,还不准,但能调节。之前可到4A多。中间按键似乎也有问题, ...

你这种情况优先换电位器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玩意我只买固纬GPE系列

 固纬GPE系列使用体验不错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玩意我只买固纬GPE系列

你这属于降维打击,不是一个价位的东西

楼主:
故障依旧,问题判断在电源调整部分,包括两个运放324,7441。
里面的各个易损件全都测了一下,均未发现问题。
只能试试更换:
LM324
HA17741

楼主:
帖子除首贴能上传图片,跟帖只能链接图片地址,是这样吗?

两个运放更换后,故障还是依旧。
后来想想,还是将两个功率调整管焊下来看看。
不焊不知道,焊下来一测量:
MJ11032居然有一个处于半击穿的状态!!!这是导致电压一直处于34V多的原因。
调整管击穿,输出处于最高输出电压。居然有半击穿,我去!!!

好在有库存的3DD15D换了上去,功能恢复正常。
至此,龙威PS-305DM的故障维修已经完成。

后来做了带载测试,结果如下:
30V输出,带载5A,持续带载时间20分钟,3DD15D击穿;
30V输出,带载3.5A,持续带载时间40分钟(负载已烧的不能用了),3DD15D无恙。
为稳妥起见,后面带载输出的电流还是不要超过3A,否则长时间工作,调整管散热不好又要击穿。

网友:
引用 楼主:
帖子除首贴能上传图片,跟帖只能链接图片地址,是这样吗?

两个运放更换后,故障还是依旧。

哪层均可上传图片。跟帖页面右上角
做好、加强散热,改变风扇吹。或并联管子,不就可随意玩了。我奇怪:老管子怎么这么不耐用?坏前烫手吧,没结束测试?
啥负载?3A也坏了。直接电炉丝
我这305D,是3055管,记得试过4---5A给法拉电容充过,半小时左右。也没事。

楼主:
点击工具栏的【图片】按钮后,出现的图片框:

请输入图片地址:                              [x]
[                                                       ]
宽(可选):[        ] 高(可选):[        ]
【提交】【取消】

网友(2021-06-23):
好像30V5A的可调电源里面的构造都差不多的

网友:
现在的市售可调电源都差不多,标称5A,安全长时间使用打个对折还差不多。
特别是在低电压输出或继电器刚切换到上一个绕组档位时,此时的调整管承受了极大的功耗压力。
看我在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60905&page=2  第21楼,对国睿安泰信APS3005D 进行测试和调整管功耗估算的情况,在230V供电,5A输出下,调整管最坏情况要承受100多W的功耗,
散热器及风扇处理的不好,烧调整管是肯定的。如果不想大改,建议增加个温控开关在调整管上,超过一定温度时,把输出切断或调低限流值(通过控制调压调流部份也可以)。确保调整管不损坏,关键是要保护用电器具的安全。
串联稳压电源,调整管损坏的后果很可怕,会把全压加到用电器具上。另外不建议用这类线性可调电源来用作充电。

网友(2021-10-16):
引用 网友B:
和我的龙威电源同款,我的是咸鱼掏的坏机,都不知道转了多少手,修好之后用的也不爽,风扇噪声太大了。:lol ...

还是老大华香,被动散热超安静,就是太重18斤

网友:
请问更换双电源管后,相应的功率电阻(5W 0.18Ω)是否也得更换?单管时不是这个值。

网友(2022-01-03):
楼主,有没有这个的图纸啊,我也有一台电压显示0,电流m A档400多,调成A档显示2A多,电压有调不动,左边cc灯亮着的,换过功率管了还是一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