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臭鱼收到的奇葩固态2258XT+MT29F64G08CFACB

楼主(2020-11-27):
前天在臭鱼上看到一个自称120g的坏固态

第一反应怎么会贴2个8g的颗粒,大概是黑片乱印的。
35元到手后,发现上机找不到盘,应该是主控板故障了。先把颗粒拆了看看,主控板有时间再来研究吧。
上测试架,结果大为意外的是这个居然是正片,真的只有8g

马上联系卖家,其实我昨天已经付过款了,不过卖家还是很义气,直接退我20元,相当于15元买了一个16g的坏固态,有朋友可能会说还有一个2258XT的主控,应该不亏,这个我们晚点再说
买都买了,这颗粒做什么呢?如果做U盘,即使双贴也才16g,而且4ce写入也就20+,玩这个的应该都不会差一个这样的U盘。
那就来个门当户对吧:SM2242T

三下五除二焊接好,开卡成功。(注意,win10系统下软件找不到主控,我在XP下开的)

跑个速度吧

其实就算门当户对了,在今天任然不知道这个应该用来做什么,性能还不及U盘,或许可以做软路由吧

再来看看板子,经过一番测量发现3.3v,1.2v输出正常,1.8V输出异常,于是更换管子,电压输出解决了,但是依然找不到主控。

于是怀疑主控芯片故障了,于是吹下主控,发现主控有掉点,而且掉的点不在焊盘上,奇怪。照片不太清晰,大约掉了3个点

于是在料板上拆下一个主控换上

这下板子终于复活了

最后查了一下资料,发现2258xt根本不支持这个颗粒啊?难道这个坏固态是来自三个固态的尸体拼接(PCB、主控、颗粒)?毕竟供电和主控芯片同时坏的可能性也很小。

网友A:
关键是多少钱买的,对于消费者来说只有买错,没有卖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键是多少钱买的,对于消费者来说只有买错,没有卖错的。

35啊,然后掌柜退了20,相当于15

网友B:
看见闪存上都印了8g你还要,把JS想得太善良了。我只见过把小的印大的。没见过把大的印成小的

网友C:
还是做成U盘比较合适

网友D:
2242这种老主控板你竟然还有

网友E:
35捡这样的垃圾,你是哄抬物价

网友:
哈哈 专搞高手的商家。。。。

网友:
这个板子是biwin的,原颗粒是b16a的,所以。。。你的判断没错

楼主:
引用 网友D:
2242这种老主控板你竟然还有

丢抽屉里几年了,没想到今天缘分了ᥬ

楼主:
引用 网友E:
35捡这样的垃圾,你是哄抬物价

巨型翻车现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是做成U盘比较合适

不折腾了,这颗粒,U盘硬盘都没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见闪存上都印了8g你还要,把JS想得太善良了。我只见过把小的印大的。没见过把大的印成小的 ...

确实大意了,没想到年轻人不讲武德

网友(2022-04-12):
我靠,第一次知道2242L主控在XP下量产,我一直以为JMF667才是必须XP下,还有SM2244G,难怪我一直找不到主控还有请问一下2242的这个主控狗在主控上是哪个点位

网友:
冲2258去的吧,主控还可用15元不亏,玩吧

网友(2024-07-27):
这么多年前就有干这个事情的商家了,真是啥人都有啊,好在卖家很爽快,给你退钱了,我遇到那个就没那么好运了,芯片换了,拆的时候一吹直冒油,本来128G的盘,被换成32G的了,跟卖家反应,一问一个不知道,最后认栽,没给他差评,但是他反手就给我来个差评,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