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电压力锅这种情况如何处理?

楼主(2020-11-27):
家里有一个苏泊尔电压力锅,锅盖上有个泄压锤,但经常会发生泄压锤被蒸汽顶开后,不能完全落下去,造成压力升不起来,一直加热着,锅内水蒸干后,饭也干了,有什么办法能解决呢?

网友:
拆开打磨为上策,加重量安全隐患大,买个新的阀先试试看,都穿铁丝了,网上多的是卖的。

网友:
万能宝上买个新配件不香?

楼主:
与铁丝关系不大,有个老机械高压锅泄压锤是98克,电压力锅的只有86克,能不能代替?

网友:
引用 楼主:
与铁丝关系不大,有个老机械高压锅泄压锤是98克,电压力锅的只有86克,能不能代替? ...

买个新配件ba

网友:
压力容器你也敢随便改动,不怕轰隆一声,原来是多重就换多重,并且压力锅国家规定就8年寿命,时间到了就换新锅吧有些钱省不得

网友:
整个锅买新的。。。到使用年限了。。。
而且你这个控制元器件已经处在严重危险的情况了。。。

电压力锅这个锤除了放气,是不会被顶开的,因为电控压力比这个放气压力低。。。一般起压之后这个就不出气了。。。

楼主:
我才换的密封圈呢

楼主:
不是这个原因吧?因为刚买时也会有这种情况呀!后来我把座子上右边的凸起处给磨掉了……

网友:
阀中心的顶针部分已经断裂,只能更换新的。

楼主:
新锅没断前,偶尔也有这种情况的……

网友:
看这锅的历史也挺久了,该换一个了。

网友:
要么换阀,要么换锅,这玩意不比炒锅手柄啥的随便折腾,搞不好能带走半条命

网友:
马宝淘一个同牌压力顶

网友A:
你这是压力过大,顶开了,我每天使用,从没出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压力过大,顶开了,我每天使用,从没出现。

压力开关接触不良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压力开关接触不良吗?

我刚刚看过自已的,整个铸造的,很结实,美的的,我有两个镇。

你这个镇,外壳修过的,穿铁丝,锥型头可能没对正,不平衡,一有压力就歪了,或者卡住了,回不去,正常是悬浮状态,上下自如。

我建议你把塑料外壳拆了,只用里面的镇,通气孔清洁一下,试试压,会不会歪,如正常,那么,重点打磨外壳。

M教少,可行给点M。

网友A:
谢给M,
我抽屉里就有一个镇,刚刚放大镜看过,美的的镇整体铁的,外包塑料壳,我想,塑料壳重量很有限,去掉它,不会影响压力,可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给M,
我抽屉里就有一个镇,刚刚放大镜看过,美的的镇整体铁的,外包塑料壳,我想,塑料壳重量很有限,去 ...

谢谢回复,顶针4个支承点是塑料的,新锅时没用多久就断了,现在塑料柱有好几处裂缝,属于材料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顶针4个支承点是塑料的,新锅时没用多久就断了,现在塑料柱有好几处裂缝,属于材料问题…… ...

我现在用这种,你的可能是新款,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