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大屁股创维又故障了

楼主(2020-11-27):
用了13年,拆修过好几次了。前几天屏幕变色严重,之前是偶尔局部变色,还以为其他故障。今天拆,两片PTC吧,不知道为何是2片一起用,没细究。

网友:
消磁电阻  消磁线圈。。。。

网友:
有必要吗?买个液晶电视才几百块钱而已

网友:
消磁PTC挂了。楼主也太省了,换液晶的得了。

网友:
熟悉的创维,以前家里潮湿的缘故?经常要换管座

网友:
确实老古董了,

楼主:
确实要换了,功率到120W左右,但最后稻草没来,也不好意思让它退役

网友:
直接换个好的上去不是更好吗。

网友:
你这个是三脚的消磁电阻,还有一种两脚的。三脚的是有分工的,两脚的是加热和保温都是一片的。

网友:
大片负责消磁电流,小片负责发热使大片完成消磁后保持高阻值。

网友:
呵呵!我家里也还是大屁股电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