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路由下多挂几台无线路由能不能提高无线带机量?

楼主(2020-11-27):
现在就挂个K2当主无线路由,带机量不够,无线容易掉线,能不能接交换机再多加几台无线路由来增加无线带机量?

网友:
换个好点的主路由,下面用AP或无线路由都可以

网友A:
一个小娱 设置好了 带个200-300都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小娱 设置好了 带个200-300都没问题

小娱是什么?

网友B:
应该是指 MediaTek MT7621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指 MediaTek MT7621

这说法哪里来的?有啥关系吗这两个?

网友C:
小娱是采用mt7621芯片,为数不多的有线路由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娱是采用mt7621芯片,为数不多的有线路由器

现在还有人单用有线的?还是说后面再接AP?这配置好迷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还有人单用有线的?还是说后面再接AP?这配置好迷啊……

稳定的有线路由  功能越多 越容易出问题  去恩山 看看

网友:
可以的,经常干这样的出租屋小工程。
ROS下每房间一个垃圾无线路由器。

网友D:
当然可以,这不是常规操作吗。
注意路由改成ap模式,错开信道。
有条件尽量5G接入。

网友E:
楼主不要乱入MT7621A的,随便一个D2550软路由,带机量可以秒MTK之流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不要乱入MT7621A的,随便一个D2550软路由,带机量可以秒MTK之流

我主路由就是软路由,有线带机量够了,现在是无线不够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D:
当然可以,这不是常规操作吗。
注意路由改成ap模式,错开信道。
有条件尽量5G接入。 ...

手上基本都是2.4G的设备,没办法了,信道看来是要手工调一下才行,用自动信道貌似有干扰,也不知道这自动信道有啥用

网友F:
能,最好的加一台好一点的华硕网件路由就可以了,无线最强还是博通

楼主:
引用 网友F:
能,最好的加一台好一点的华硕网件路由就可以了,无线最强还是博通

博通不是发热大容易不稳定嘛

网友F:
引用 楼主:
博通不是发热大容易不稳定嘛

博通就是路由界的一哥约等于酷睿2时代的intel,特别是wifi方面,没有之一。

网友:
引用 网友F:
博通就是路由界的一哥约等于酷睿2时代的intel,特别是wifi方面,没有之一。 ...

现在无线强的非高通莫属,博通都是过去式了

网友:
后面都用AP模式,由软路由分配IP。
如果需要漫游,就要选带KVR的,